带凸点的FPC怎么设计、生产?

楼主(2015-09-05):
最近需要做1块FPC(柔性电路板),发现最好中心能够凸起,这样才能保证接触良好。
有1张参考图片:

咨询了PCB生产厂商,他们不能做这种FPC

请问各位朋友,带凸点的FPC怎么设计、生产?
希望能提供1家专业的、能做这种工艺的FPC生产厂商。
谢谢!

楼主:
难道没人做过这样的电路板?
或者这样的工艺不是做电路板的来完成,而是通过另外的厂家(电镀厂?)来做?

网友A:
目测中间那个点应该是测试针痕(检测通断时留下的痕迹),对焊接没有任何作用

网友B:
没听说过Pad中间带凸点的工艺。
你图中的那个点,像是过孔。

楼主:
谢谢上面2位提供看法。
中间那个点应该不是测试针痕,因为从其它图片看,它确实应该是凸起。

网友C(2019-07-29):
额....凸点模具直接冲就可以了

网友D:
这是用在什么地方的?信息这么少,没法给你出主意

网友E(2020-06-22):
这个应该就是厚铜皮吧,做最厚盎司的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