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IAR仿真stm8s103f,淘宝买的st-link v2和stm8s103最小开发板

楼主(2015-09-05):
开始几次仿真是好的,后来就不行了,又到网上淘了个st-link v2。还是一样的。点击Step into,都不知到跑哪里去了,点击Step out和Step over都是一样的。信息提示好像都是正常的,如果目标板的芯片有问题,应该会连接不上啊。 程序是很简单的i/o口点亮LED.下面是提示信息。

Sat Sep 05, 2015 16:17:41: C-SPY Processor Descriptor V1.42.1.142 for STM8
Sat Sep 05, 2015 16:17:41: C-SPY Debugger Driver, ST-LINK V1.42.1.142 for STM8
Sat Sep 05, 2015 16:17:42: Connected to STM8 SWIM Debugging system, STM8-SWIM 1.6.8, GDI Version 1.2.6
Sat Sep 05, 2015 16:17:42: Download supressed.
Sat Sep 05, 2015 16:17:42: Loaded debugee: E:\YKBN30A\Project\Debug\Exe\YK30.out
Sat Sep 05, 2015 16:17:42: Target reset
Sat Sep 05, 2015 16:17:56: Target reset

#include "IOSTM8S103F3.h"
#define  TEST_LED1    PB_ODR_ODR5
#define  TEST_LED2    PD_ODR_ODR3
// 函数功能:IO口初始化函数
void IO_Initial( )
{
  PB_DDR |= 0x20;   //PB5 设为输出
  PD_DDR |= 0x08;   //PD3 设为输出
  PB_CR1 |= 0x20;   //PB5 推挽输出
  PD_CR1 |= 0x08;   //PD3 推挽输出
  PB_CR2 |= 0x00;
  PD_CR2 |= 0x00;
}
// 函数功能:延时函数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char i;
  while(ms != 0)
  {
    for(i=0;i<250;i++)
    {; }
    ms--;
  }
}
// 函数功能:主函数
int main( void )
{
  IO_Initial( );
  TEST_LED1=1;
  TEST_LED2=1;

  while (1)
  {
      DelayMs(2000);
      PB_ODR ^= 0x20; // 取反输出
     PD_ODR ^= 0x08;
  }
}

网友A:
V2可以仿真么?我用V2都是量产烧录程序用的,坐等高手解答

楼主:
本来是点击step into(单步运行),好像也成了go(全速运行),St—link指示灯红灯一直在闪。复位以后,红灯常亮。目标板上的芯片stm8s103f3p6有问题会出现这种现象吗?目标板也是最简单的,就是有复位,电源和I/O引出插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