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规则组和注入组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15-09-05):
AD 的规则组和注入组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规则组是正常的ADC采集,注入组是触发中断方式的ADC采集

网友A:
比如你想采集8通道温度,后来又有偶尔监控一下湿度,这个湿度ADC就可以放在注入组中,通过合适的触发来启动,启动注入组后,规则组转换暂停,等待注入组完成后,规则组再进行。

网友B:
在执行规则通道组扫描转换时,如有例外处理则可启用注入通道组的转换。可以模糊的将注入组的转换理解为AD转换的中断一样,规则通道组的转换是普通转换,然而注入组的转换条件满足的情况下,注入组的转换会打断规则组的转换。如果规则转换已经在运行,为了在注入转换后确保同步,所有的ADC(主和从)的规则转换被停止,并在注入转换结束时同步恢复。

网友C:
两者的区别是:
规则转换和注入转换均有外部触发选项,规则通道转换期间有DMA请求产生,而注入转换则无DMA请求,需要用查询或中断的方式保存转换的数据。

网友D:
给你个例程看看就知道了
/*******************************************************************************

STM32学习日志(9)----ADC 规则组-注入组转换

编译环境:        EWARM V5.30
硬件环境:        南京万利 EK-STM32F
主芯片        :        STM32F103VBT6
STM32 FW:   V3.0.0
作者        :        szlihongtao
时间        :          2010-07-01
说明        :   1. 在 SysTick 定时中断程序中刷新LCD的显示
                        2. DMA1保存数据
*******************************************************************************/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Project/Template/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187600]@author[/url]  MCD Application Team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3.0.0
  * [url=home.php?mod=space&uid=212281]@date[/url]    04/06/2009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Main program body
  ******************************************************************************
  * @copy
  *
  * THE PRESENT FIRMWARE WHICH IS FOR GUIDANCE ONLY AIMS AT PROVIDING CUSTOMERS
  * WITH CODING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IR PRODUCTS IN ORDER FOR THEM TO SAVE
  * TIME. AS A RESULT, STMICROELECTRONICS SHALL NOT BE HELD LIABLE FOR ANY
  * DIRECT, INDIRECT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WITH RESPECT TO ANY CLAIMS ARISING
  * FROM THE CONTENT OF SUCH FIRMWARE AND/OR THE USE MADE BY CUSTOMERS OF THE
  * CODING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IN CONNECTION WITH THEIR PRODUCTS.
  *
  * <h2><center>© COPYRIGHT 2009 STMicroelectronics</center></h2>
  */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m32_m.h"
#include "lcd.h"
//******************************************************************************
#define ADC1_DR_Address    ((u32)0x4001244C)        // ADC1->DR
#define SIZE_AVE                        (64)
//******************************************************************************
bit f_tb;                                                // 基本定时标志
static INT16U tmr_1sec,cnt_test;
__IO INT16U ADC_ConvertedValue[SIZE_AVE];
//******************************************************************************
extern bit f_adc;
extern INT16U code_adc;
//******************************************************************************
static void delayms(INT16U cnt)
{
        INT16U i;

        while(cnt--)
                for (i=0; i<7333; i++);
}
//******************************************************************************
// 延时50ms
//******************************************************************************
static void delay(void)
{
        INT32U i;
    static INT32U jjj=5240*50;

        for (i=0; i<jjj; i++);
}
//******************************************************************************
// 时钟设置初始化
//******************************************************************************
static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
RCC_AdjustHSICalibrationValue 调整内部高速晶振(HSI)校准值
RCC_ITConfig 使能或者失能指定的RCC中断
RCC_ClearFlag 清除RCC的复位标志位
RCC_GetITStatus 检查指定的RCC中断发生与否
RCC_ClearITPendingBit 清除RCC的中断待处理位
*/
          /* RCC system reset(for debug purpose) */
          // 时钟系统复位
          RCC_DeInit();

        // 使能外部的8M晶振
        // 设置外部高速晶振(HSE)
          /* Enable HSE */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使能或者失能内部高速晶振(HSI)
        RCC_HSICmd(DISABLE);

        // 等待HSE起振
        // 该函数将等待直到HSE就绪,或者在超时的情况下退出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 HCLK = SYSCLK */
                // 设置AHB时钟(HCLK)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72 MHz

            /* PCLK1 = HCLK/2 */
                // 设置低速AHB时钟(PCLK1)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 36 MHz

            /* PCLK2 = HCLK */
                // 设置高速AHB时钟(PCLK2)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 72 MHz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8);

            /* ADCCLK = PCLK2/8 */
                // 设置ADC时钟(ADCCLK)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8);

                // 设置USB时钟(USBCLK)
                // USB时钟 = PLL时钟除以1.5
                RCC_USBCLKConfig(RCC_USBCLKSource_PLLCLK_1Div5);

                // 设置外部低速晶振(LSE)
                RCC_LSEConfig(RCC_LSE_OFF);

                // 使能或者失能内部低速晶振(LSI)
                // LSE晶振OFF
                RCC_LSICmd(DISABLE);

                // 设置RTC时钟(RTCCLK)
                // 选择HSE时钟频率除以128作为RTC时钟
                RCC_RTCCLKConfig(RCC_RTCCLKSource_HSE_Div128);

                // 使能或者失能RTC时钟
                // RTC时钟的新状态
                RCC_RTCCLKCmd(DISABLE);

            /* Flash 2 wait state */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 PLLCLK = 8MHz * 9 = 72 MHz */
                // 设置PLL时钟源及倍频系数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 Enable PLL */
                // 使能或者失能PLL
            RCC_PLLCmd(ENABLE);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 检查指定的RCC标志位设置与否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 设置系统时钟(SYSCLK)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 返回用作系统时钟的时钟源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

        // 使能或者失能AHB外设时钟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RCC_AHBPeriph_DMA2
                                                        |RCC_AHBPeriph_SRAM
                                                        |RCC_AHBPeriph_FLITF
                                                        |RCC_AHBPeriph_CRC
                                                        |RCC_AHBPeriph_FSMC
                                                        |RCC_AHBPeriph_SDIO,DISABLE);
        // 使能或者失能APB1外设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ALL,DIS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ENABLE);                // dma1时钟使能

        // 强制或者释放高速APB(APB2)外设复位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ALL,ENABLE);
        // 退出复位状态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ALL,DIS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ENABLE);        // adc时钟使能

        // 强制或者释放低速APB(APB1)外设复位
        RCC_APB1PeriphResetCmd(RCC_APB1Periph_ALL,ENABLE);

        // 强制或者释放后备域复位
        RCC_BackupResetCmd(ENABLE);

        // 使能或者失能时钟安全系统
        RCC_ClockSecuritySystemCmd(DISABLE);
}
//******************************************************************************
// NVIC设置
//******************************************************************************
static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one bit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 enabling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ADC1_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Enable DMA channel1 IRQ Channel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DMA1_Channel1_IRQn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
// SysTick设置初始化
//******************************************************************************
static void SysTick_Config1(void)
{
        #define SystemFreq                72000000.0        // 单位为Hz
        #define TB_SysTick                2000.0                        // 单位为uS

        INT32U ticks;

        ticks=(INT32U)((TB_SysTick/1000000.0)*SystemFreq);
        ticks=ticks;
        SysTick_Config(ticks);
}
//******************************************************************************
// GPIO设置
//******************************************************************************
static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使能或者失能APB2外设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RCC_APB2Periph_GPIOD|RCC_APB2Periph_GPIOE|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GPIO_Pin_4; // key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lcd_comm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All;                // lcd_seg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PC.00 (ADC Channel10) as analog inpu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
static void DMA_Configuration(void)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 DMA复位
        DMA_StructInit(&DMA_InitStructure);// DMA缺省的参数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ADC1_DR_Address;                //外设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ADC_ConvertedValue;//内存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传输方向,单向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SIZE_AVE;                //设置DMA在传输时缓冲区的长度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设置DMA的外设递增模式,一个外设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设置DMA的内存递增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外设数据字长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内存数据字长
        //循环模式开启,Buffer写满后,自动回到初始地址开始传输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设置DMA的传输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设置DMA的优先级别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设置DMA的2个memory中的变量互相访问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DMA_ClearFlag(DMA1_IT_TC1);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1, DMA_IT_TC, ENABLE);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
//******************************************************************************
static void ADC_Configuration(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ADC_DeInit(ADC1);                                        // ADC参数复位
          ADC_StructInit(&ADC_InitStructure); // 默认的参数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1与ADC2工作在独立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 多通道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 连续转换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软件触发启动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数据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4;                                // 进行规则转换的ADC通道的数目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0, 1,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电位器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0, 2,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电位器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0, 3,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内部参考电压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0, 4,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内部参考电压

          /* Set injected sequencer length */
          ADC_InjectedSequencerLengthConfig(ADC1, 4);

          /* ADC1 injected channel Configuration */
          ADC_Injected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0, 1,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Injected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0, 2,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Injected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0, 3,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Injected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0, 4,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SetInjectedOffset(ADC1,ADC_InjectedChannel_1,2);
        ADC_SetInjectedOffset(ADC1,ADC_InjectedChannel_2,2);
        ADC_SetInjectedOffset(ADC1,ADC_InjectedChannel_3,2);
        ADC_SetInjectedOffset(ADC1,ADC_InjectedChannel_4,2);

        /* ADC1 injected external trigger configuration */
          ADC_ExternalTrigInjectedConvConfig(ADC1, ADC_ExternalTrigInjecConv_None);

          /* Enable automatic injected conversion start after regular one */
         ADC_AutoInjectedConvCmd(ADC1, ENABLE);

        ADC_ITConfig(ADC1,ADC_IT_JEOC,ENABLE);        // 允许 JEOC 中断
        ADC_ClearFlag(ADC1,ADC_FLAG_EOC);                // 清除中断标志位

        ADC_DMACmd(ADC1, ENABLE);                                // DMA使能

          ADC_Cmd(ADC1, ENABLE);                                        // 使能ADC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 校准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 校准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
//******************************************************************************
// LED5亮
//******************************************************************************
void Led_RW_ON(void)
{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4);
}
//******************************************************************************
// LED5灭
//******************************************************************************
void Led_RW_OFF(void)
{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4);
}
//******************************************************************************
// pos=0-3
//******************************************************************************
static void myWrite_char(u8 pos,char car,u8 f_dot)
{
        write_char(&car,f_dot,pos);
}
//******************************************************************************
static void disp_adc(INT16U code_adc1)
{
        INT8U i,ch;

        for(i=0;i<4;++i)
        {
                ch=code_adc1%10;
                code_adc1/=10;

                ch+=0x30;
                myWrite_char(3-i,ch,0);
        }
}//******************************************************************************
// 主程序
//******************************************************************************
int main(void)
{
        RC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
          SysTick_Config1();
        DMA_Configuration();
        Led_RW_ON();
        delay();
        Led_RW_OFF();
//------------------------------------------------------------------------------
    write_string("STM ");                  /*STM32 LCD demo*/
           delayms(444);
    write_string("ADC ");
           delayms(444);
    write_string("TEST");
           delayms(444);
        ADC_Configuration();
//------------------------------------------------------------------------------
        for(;;)
        {
                if (f_tb)                // 每隔2ms设置为1
                {
                        f_tb=0;
                        cnt_test++;
                        if (++tmr_1sec>=(300/2))
                        {
                                tmr_1sec=0;
                                GPIOC->ODR ^= GPIO_Pin_6;                // led3 toogle

                            disp_adc(ADC_ConvertedValue[1]);
                        }
                }
        }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

/**
  * @}
  */
//******************************************************************************
/******************* (C) COPYRIGHT 2009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
/*
        LED2---------PC7
        LED3---------PC6
        LED4---------PC5
        LED5---------PC4

        KEY2---------PD3
        KEY3---------PD4
*/

网友E:
则通道组的转换好比是程序的正常执行,而注入通道组的转换则好比是程序正常执行之外的一个中断处理程序。

网友F:
规则通道组的转换是普通转换,然而注入组的转换条件满足的情况下,注入组的转换会打断规则组的转换。

网友G:
规则组可以有16个转换,注入组只可以有4个转换。

网友H:
这两个主要是采样的方式不一样的。

网友I:
这个在AD采集中山还需要多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