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引脚为什么接一个二极管或者电容到地呢

楼主(2015-09-05):
ADC 引脚为什么接一个二极管或者电容到地呢

网友A:
好像是为了提高精度用的

网友B:
接二极管是为了限幅,接电容是为了滤波

网友C:
需要避免在任何标准的模拟输入尹教授注入反向电流,因为这样会显著降低另一个模拟输入引脚正在进行的转换的精度

网友D:
楼主好像说错了,是在附近的模拟引脚上面加,不是AD引脚加

网友E:
没见过加二极管的,加电容的倒有

网友F:
到底是为什么呢,还是不懂

楼主(2015-10-22):
引用 网友F:
到底是为什么呢,还是不懂

照结果看,应该是滤波的作用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