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问金升阳有TPS的替代型号么?

楼主(2015-09-05):
请问金升阳有TPS的替代型号么?TPS74401,TPS7A8001,TPS51200
另:有ADP1713和ADP150的替代型号么?

网友A:
好像没有。

网友A:
你去金升阳的官网看一下。

网友B:
可调的好像没有的。

网友B:
金升阳的隔离电源还是很好的。

网友C:
金升阳的非隔离替代的一堆,LDO和开关电源基本都能。楼主要的是DC~DC隔离电源?这个金升阳做得的确是不错,比他好的日本有家军工级的做得很好,国内也有很多类似的。解决方案TI也给过,ADI和TI也都做过小的隔离电源模块SOIC封装的芯片。如果楼主要自己做小隔离电源,TI有直接给整个方案,比如这个
面向超低功耗和低功耗应用的独特高效率隔离式 DC/DC 转换器参考设计(长期不混论坛居然连发链接的资格都没有...汗...)
当然这个肯定不是金升阳的那种啦,金升阳的那种我之前在TI官网上也看到过有给出来。自己去找找?貌似只有一个硬币大小,只是那个变压器买起来有点麻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金升阳的非隔离替代的一堆,LDO和开关电源基本都能。楼主要的是DC~DC隔离电源?这个金升阳做得的确是不错, ...

说的是K78系列么?他们的广告拿产品跟硬币比。有点印象。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说的是K78系列么?他们的广告拿产品跟硬币比。有点印象。

24Vin、+ -5V、1W 隔离式 SIP DC DC 模块 - 参考设计 - PMP4394

网友E:
顶一个,咱也不知道。

网友F:
您好,我司目前没有TPS及ADP完全替代的型号,不过我司有K78系列,您可以去我司官网上查看具体的规格。
对比于TPS及ADP芯片,我司的K78系列不用外加电容,效率可以高达96%,散热性能较好,您可以关注。

网友G(2015-10-21):
同类封装的吗

网友H:
不一定非要同类型的。

网友D:
引脚兼容

网友I:
去官网上看看吧,应该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