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sl-release-bsp/sources/poky/scripts 目录下没找到devtool

楼主(2015-09-05):
根据《Freescale_Yocto_Project_User's_Guide.pdf》文档,按如下步骤执行:
$ mkdir fsl-release-bsp
$ cd fsl-release-bsp
$ git config --global user.name "Your Name"
$ git config --global user.email "Your Email"
$ git config --list
$ repo init -u git://git.freescale.com/imx/fsl-arm-yocto-bsp.git -b imx-3.14.28-1.0.0_ga
$ repo sync

在fsl-release-bsp/sources/poky/scripts 目录下没找到devtool,但根据《The Yocto Project Development Manual》文档描述,在该目录下应该要有devtool工具。
请问,如何更新得到该脚本?
求解,谢谢!

网友A:
下载了放进文件夹即可

网友B:
是不是《Freescale_Yocto_Project_User's_Guide.pdf》文档的版本,跟你下载这个“repo init -u git://git.freescale.com/imx/fsl-arm-yocto-bsp.git -b imx-3.14.28-1.0.0_ga”版本不一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了放进文件夹即可

devtool是个python脚本,会调用到其他文件,所以直接下载放进去会比较麻烦,还要一层一层查看调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