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sense”是什么意思 ?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9-06):
是不是“去敏感性”?

没见全文,单从字面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B:
由于噪音或干扰引起的灵敏度降低

网友C:
de-sense是天线的灵敏度受到其他干扰影响而降低的意思。
在手机的测试里有许多和天线灵敏度的相关测试,比如在camera preview时的测试灵敏度等等之类,相对应正常模式下灵敏度降低的值。
http://zhidao.baidu.com/link?url ... kQKt6MD1Iy89kWEzst_

网友A:
引用 网友C:
de-sense是天线的灵敏度受到其他干扰影响而降低的意思。
在手机的测试里有许多和天线灵敏度的相关测试,比 ...

谢谢!

网友D:
2楼的翻译正确。

楼主:
谢谢版主大侠指点,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