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CD3驱动,出现不兼容的驱动程序

楼主(2015-09-06):
求助!ICD3驱动
之前装的是MPLAB IDE,ICD3可以用,但是重新装了MPLAB X IDE,出现了不兼容的驱动程序,但是我在MPLAB driver switcher 改了路径还是不行,还有哪里需要修改的吗?

网友A:
你用的是X,还是其他版本?

网友B:
LZ仔细看下Switcher的使用方法,是不是只设置了路径但是没有切换过来

如果新装了X IDE最好把驱动重装,一劳永逸

网友C:
Microchip:
TEL:13148736025
QQ:359920019

网友D:
先连接ICD3,然后以管理员运行MPLAB driver switcher,设置好后运行MPLAB X IDE。我的就是这样成功的,希望能够可以帮到你,另外说一句,我的系统是Win10 专业版 64b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