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释电传感器问题

楼主(2015-09-06):
热释电传感器问题

网友A:
且不说还要加菲涅尔透镜,用电压表你能测量到PIR输出的微弱脉冲信号?
那么微弱的信号是需要用运放放大几千倍才能用示波器看到信号的

网友B:
不能这样的
要接个芯片的 比如BIS0001

网友C:
要接一个放大器,不然单独传感器输出来的值,或者检测到之后,变化情况,示波器是很难抓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