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串口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5-09-06):
以前就曾经疑惑过,但因为没影响程序调试,也就没在意,今天想起还是很纠结。
就是串口通信建设fifo设置为8个字节一次中断,发送方理论上每次也是8个字节,可是有一次只发送了6个字节,下次发送的还是对的8个字节,这时候是不是第一次的6个字节加上下一次的2个字节构成一组数据啊?那这样下去是不是无限错误了啊!!1求赐教啊!

楼主:
可能这个问题有点蠢,但确实很让我脑子很糊涂,就感觉不知道MCU是怎样区分两组数据之间的关系

网友A:
难道就没有个超时中断?不够8个字节,超时后再产生一个中断?

网友B:
应该是这样的额      所以串口通信需要协议啊     自己添加上针头针尾      接收到的数据根据协议去解析
这样  数据错位了也不会影响你的解析

网友:
发生错误的时候应该会有返回信号吧

网友C:
数据错位不影响解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