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CubeMX不支持新版函数库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5-09-06):
原文发表于我的博客:http://skywolf.github.io/

注:本文用于解决CubeMX更新滞后于Cube库的问题。

现在STM32Cube库更新速度还算挺快,但由于CubeMX更新滞后于Cube库,经常发现在STM32CubeMX里下载新版库使用,提示:

这是因为STM32CubeMX没有跟库函数同步更新,也不能提前知道库函数会变成什么样子,不敢直接支持。
要尝鲜的话,解决办法是有的:
  • 先找到Repository所在目录,在Help菜单的Updater Setting里,可以自行设置:
  • 打开目录进入需要修改的Repository所在目录,如STM32Cube_FW_F1_V1.2.0,下面有个package.xml文件。
    <?xml version="1.0" encoding="ISO-8859-1" standalone="no"?>
    <Package DBVersion="2.0">
    <PackDescription Release="FW.F1.1.2.0">
      <Note  Release="ReleaseNotes.html"/>
    </PackDescription>
    </Package>

将库函数的版本改成STM32CubeMX可以支持的旧版,如将”FW.F1.1.2.0”改成”FW.F1.1.1.0”,就可以骗过STM32CubeMX了。目录名改不改倒不要紧。
这个办法有没有兼容性问题不详,也许这次没有,下次有也说不准,适合于喜欢尝鲜的人。注意看看Release Note库函数改动大不大,改动的地方对你的程序有没有影响。

网友A:
直接把CubeMX也更新到最新版本不就好了吗?还没有兼容问题。

楼主:
这个。。。CubeMX更新频率低于Cube库的。我已经碰到过三次了。F4的1.6, 1.8,F1的1.2出来时,CubeMX都不支持。现在CubeMX已经更新了,但以后也还会碰到这种情况的。

网友B:
直接更新CubeMX啊

楼主:
主题没写清楚,见3楼回复,和顶楼添加的注明。

网友C:
这种方法稳定吗

网友D:
方法挺好,估计会有兼容性问题吧

网友E(2016-04-14):
我也遇到过,最后没办法改用低版本的库了,实在是没那时间去折腾。用STM得忍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