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求大神指点stm32f407的串口下载

楼主(2015-09-06):
自己做的板子,现在测试板子上电电压都正常,复位也正常,就是串口连接不上,串口转USB线也换过了,电脑也换过了,测量晶振没有输出,第一次做板子,现在完全不知道咋弄了

网友A:
"测量晶振没有输出“是什么意思?哪个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晶振没有输出“是什么意思?哪个晶振?

8M晶振

晶振需要程序配置才会输出

楼主:
板子电压3.37V,该测得都测了,实在是没辙了,大神们给解决下啊,

楼主:
是不是我的测试方法有问题啊,现在还没有解决,老板要杀人了,,,,

网友B:
换个晶振试试看,其他走线离晶振尽量远点,避免干扰

楼主:
这是我的晶振布局

网友C:
能连上仿真器吗

楼主:
最悲催的是当时设计的时候想着可以用isp就没加JTAG口,所以现在煞笔了。。。。

楼主:
有没有大神给点建议啊,再调不出来,老板真要杀人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悲催的是当时设计的时候想着可以用isp就没加JTAG口,所以现在煞笔了。。。。 ...

看看你的 BOOT0,BOOT1如何连接的

网友:
把晶振外壳接地试试

网友D:
用示波器看看晶振波形

网友E:
晶振没有输出,系统其它模块都正常?

网友F:
板子电压3.37V,应该是在范围之内的吧

网友G:
顶上去,让更多人看看

网友H:
BOOT 0 BOOT1有没有设置对

网友A:
搞定了吗?

楼主:
感谢各位,解决了,是自己接线的问题

网友I:
楼主搞什么呢,接线问题,经常遇到这些不细心弄的问题了,比如忘了共地了。

网友J:
大家忙活了半天,楼主设计的没问题,是自己接线接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大家忙活了半天,楼主设计的没问题,是自己接线接坏了。

对不住大家啊,是我犯二 了,DB9封装的问题

网友:
哈哈,封装也能害死人的。

网友K:
用那个串口工具就可以吧,ST出的有个串口下载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