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关于变压器功率选择问题

楼主(2015-09-06):
我有两个3.3V的负载,电流大概是20MA和100MA,总功率0.396w。
用变压器220V转9V,用LM1117来9V转3.3V

在选取变压器功率的时候,是比0.396W稍大些,还是需要考虑电流0.12A*9=1.08w,其中0.396w是负载所用,剩余是LDO的发热损耗。
请问变压的功率该如何选择。

网友A:
比总功率大

楼主:
这里的总功率是指0.396呢还是指1.08

网友A:
0.12A*9=1.08w

网友B:
理论上比1.08W还要大一些。
变压器的容量是“伏安”而不是“瓦特”。变压器的容量指变压器可以传输的视在功率。使用变压器时,必须考虑到视在功率和有功功率并不相等。
视在功率是多少,与你的整流和滤波电路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