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为什么时钟引脚换了就不行了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5-09-06):
菜鸟一枚,刚刚学西FPGA,请教两个问题:1,为什么复位引脚需要接到时钟引脚E15上,这不是一直在复位吗?
                                                        2 我将时钟引脚从E1换成了E16,跑马灯就不亮了,为什么

6CU34NEIH2W}C$V{B)THWQ1.jpg (414.23 KB )

网友A:
看看板子的原理图,应该就是将时钟信号从E1输入的,改到未用的引脚就没有时钟了,LED点亮就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