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LPC] 关于AT91SAM9X25两路以太网调试问题

楼主(2015-09-06):
正在用9x25的平台调试linux,两路以太网都是用的官方推荐的DM9161aep,第一路比较顺利

第二路电路图去掉了一个休眠开关芯片,其他没有改变。

现在第二路调试不通过,现象为可以检测到芯片,但是网线连接电脑,显示没有连接,也无法ping

大家看看是原理图有问题还是程序方面呢?

但是有一点,在之前公司没有上linux时,同样的电路,两路都可以通讯。

其实板子本来贴的是BIEP,但是两路死活调不通,才换的0到70度的AEP。

楼主:
已经通了

网友A:
没有up吧......

楼主:
焊接问题

网友A:
AT91SAM9X25、AT91SAM9X35都好久的片子了,为啥不换SAMA5D3x、SAMA5D4x呢......
好像SAMA5D3x价格现在比AT91SAM9X35都便宜了,性能也高了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91SAM9X25、AT91SAM9X35都好久的片子了,为啥不换SAMA5D3x、SAMA5D4x呢......
好像SAMA5D3x价格现在比AT ...

方案要求成熟,稳定,性能倒是其次。

网友B:
PING不通,根据我们客户出现这种现象的,多数都是焊接问题,空焊或者虚焊,人工焊接出现机率比较大

楼主(2015-10-26):
别提DM9161BIEP这个垃圾了,本事有bug

换DM9161AEP或者CIEP

网友C(2016-04-07):
LZ你好,我现在也在调试9X25的以太网,PHY芯片用的是LAN8710,ETH0能通,ETH1插上网线后,串口一直打印:
link up!
link down!
连上又断开,连上又断开....一直重复。
然后我用网线把2个板子的ETH1直连,能连上,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D(2016-06-07):
DM9161BIEP确实有BUG,LED灯闪烁有问题,不管有没有LINK,一直会常亮。你换成了DM9161CIEP或者DM9162IEP,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DM9161BIEP确实有BUG,LED灯闪烁有问题,不管有没有LINK,一直会常亮。你换成了DM9161CIEP或者DM9162IEP, ...

   AEP正常

网友D:
@flyingplus ,能否加一下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flyingplus ,能否加一下你,看看

可以在论坛直接交流

网友D:
R43不能焊接。焊接的话,肯定有问题。

网友D:
pin9的10uh的磁珠,建议用0欧姆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