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采样电阻功率的问题?

楼主(2015-09-06):
电流采样电阻的功率在不同的贴片封装下使一样的吗?例如1206的电流晶片采样通常普通型1/8W,增强型则为1/4W,有没有那种1206封装的电流晶片采样电阻功率为1/2W甚至更大功率的?

网友A:
应该用更大规格的

网友B:
不建议在1206封装上使用超过1/4W.

楼主:
多谢啊,台湾华新科技的,找来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 采样电阻样本 ◆〓 , 不多见的哦

多谢T叔哈,我以前下过这个资料,很有帮助,不过只有业展电子的采样电阻,贴片方面还是缺点火候。给T叔推荐下华科电阻,这个公司的精密贴片电阻就比较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建议在1206封装上使用超过1/4W.

是因为电流的原因吗?超过1/4W之后电流较大使采样电阻升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用更大规格的

板子空间不够了,只能放1206的封装了,不然就放2512或直插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用更大规格的

板子空间不够。

网友D:
用的多,可以定制的

网友E:
合金电阻1206可以做到1W,2512的可以做到2W,更大可以做到5W

网友A:
体积(散热)、材料(允许温度)和功率(额定)三者构成严格物理关系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T叔哈,我以前下过这个资料,很有帮助,不过只有业展电子的采样电阻,贴片方面还是缺点火候。给T叔推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因为电流的原因吗?超过1/4W之后电流较大使采样电阻升温?

温升很块,按你说的推测肯定就是PCB留的空间不够了,其实1/4W下要保证精度我们都要用铜箔辅助散热,但如果有地方铺铜你肯定能上大一号的电阻了.
建议你做个试验.
就是拿个1/4W的电阻直接通电让他工作在1/4W功率下,你看看有多热.

网友B:
贴片电阻在较大功率使用下也是有散热要求的,比如铜箔面积,过孔,等等.有些会在手册里面写明.

网友F:
可以并联多个电阻来降低单个电阻的功率要求

网友G:
为什么不减小采样电阻阻值,然后提高放大倍数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不减小采样电阻阻值,然后提高放大倍数呢?

精度会下降.

网友G:
总比温飘了强吧?用精度高的电阻,运放。

楼主:
学习了,采样精度和温升都要考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总比温飘了强吧?用精度高的电阻,运放。

电阻阻值越高(MΩ)或越低(mΩ),精度越低.有钱买这个电阻,不如花钱加大PCB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