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关于iMX6Q QT 5.3.2 在UI界面显示中文的问题!

楼主(2015-09-06):
我的环境是BSP linux L3.14.28_1.0.0-ga

用的是yotco来编绎生成的rootfs

fsl-image-qt5-imx6qsabresd-20150803103651.rootfs.tar.bz2

写QT 5.3.2 UI界面时,只显示英文,不显示中文或是乱码

确定我的UI文件为UTF-8格式,我是用的ubuntu14.04作为编绎服务器

QString str = QString::fromLatin1("A中文");  //这个函数显示乱码
QString str = QString::fromLocal8Bit("B中文");//这个函数无显示
QString str = QString::fromUtf8("C中文");    //这个函数无显示
ui->pushButton->setText(str);

有哪位同学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呢?求解,谢谢了!

楼主:
请大神位看看,谢谢了!

网友A:
这个很容易解决,明天回复你吧:lol

网友B:
板子上缺少中文字库吧,下载个中文字库放到/usr/lib/fonts下面试试......

网友A:
将电脑里c:\windows\fonts\simsun.ttc文件    放到板子上  : /usr/lib/fonts/里面;
在你qt程序的main.cpp中的main函数中:设置字体
    QApplication a(argc, argv);
    QFont font;
    font.setPixelSize(20);
    font.setFamily("SimSun");
    QApplication::setFont(font);
    ...

也可以替换成你想要的字体

学习了,感谢您的分享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将电脑里c:\windows\fonts\simsun.ttc文件    放到板子上  : /usr/lib/fonts/里面;
在你qt程序的main.cpp ...

嗯,学习了,就是按照这个方法解决

楼主:
这个方法可行,我是copy ubuntu14.04下面的库,就成功了!
但是问题又来了,
QT5.3.2 标题又是框框,显示不出来,英文是OK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可行,我是copy ubuntu14.04下面的库,就成功了!
但是问题又来了,
QT5.3.2 标题又是框框,显示不 ...

我表示qt5.3.2图形backend基于FB的时候,QT界面是显示不了标题栏的;

你在你的 QT ui编辑器 的属性设置里把 font 设置为 Simsun 试试。

楼主:
我试了你说的方案还是不行!

楼主:
这个有点奇怪了,为什么UI界面里面可以,标题编绎难道不一样吗?这个就很遇闷了!

楼主:
哪个对yocto项目比较熟,怎么把yocto桌面变成中文呢?有方法吗。

楼主:
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方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