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VLPR运行模式时钟

楼主(2015-09-06):
(无正文)

网友A:
为什么会是4M呢,楼主为啥这么认为

网友B:
楼主,问题要给出你用的芯片型号。
还有问题的详细描述,你进入VLPR之前是什么时钟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问题要给出你用的芯片型号。
还有问题的详细描述,你进入VLPR之前是什么时钟模式? ...

比如MKL26Z系列吧,进入VLPR模式之前是正常的RUN运行模式(如FEI模式),但内核时钟设定为2MHz,当进入VLPR模式之后,内核时钟还是保持2MHz还是变为4MHz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比如MKL26Z系列吧,进入VLPR模式之前是正常的RUN运行模式(如FEI模式),但内核时钟设定为2MHz,当进入VL ...

楼主你好!
你在FEI 的RUN模式下,如果要转到VLPR模式,你需要先把时钟转为BLPI或者BLPE。
而BLPI的时候,只有内部快速时钟可以工作,也就是4M。
在VLPR模式下,内核时钟最高只有4M

具体你可以查看参考手册:131页以及156页。
On-chip voltage regulator is in a low-power mode that supplies only
enough power to run the chip at a reduced frequency. Only MCG
modes BLPI and BLPE can be used in VLPR.
• Reduced frequency Flash access mode (1 MHz)
• LVD off
• In BLPI clock mode, only the fast internal reference oscillator is
available to provide a low power nominal 4 MHz source for the
core with the nominal bus and flash clock required to be <800
kHz
• Alternatively, BLPE clock mode can be used with an external
clock or the crystal oscillator providing the clock source.

如果你现在转到VLPR模式下之后,内核是4M,应该是你在转换之前已经把时钟模式转为BLPI了,所以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
你在FEI 的RUN模式下,如果要转到VLPR模式,你需要先把时钟转为BLPI或者BLPE。
而BLPI的时候 ...

那就是说,不管RUN模式时钟为多少,只要进入VLPR模式,内核时钟就为4MHz?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不管RUN模式时钟为多少,只要进入VLPR模式,内核时钟就为4MHz?

前提是你转为BLPI,如果BLPE,那么就看你外面情况了,而且主频不能超过4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提是你转为BLPI,如果BLPE,那么就看你外面情况了,而且主频不能超过4M

比如当我用PE配置为BLPE时钟模式时,配置内核时钟为2MHz,总线时钟也为2MHz。我希望主程序能一直运行在VLPR模式,当CPU上电后还需要添加enter_vlpr()转VLPR模式吗?在此时钟模式下,进入VLPR模式后,内核时钟和总线时钟分别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比如当我用PE配置为BLPE时钟模式时,配置内核时钟为2MHz,总线时钟也为2MHz。我希望主程序能一直运行在VLP ...

由外部决定,2M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由外部决定,2Mhz。

在BLPE时钟模式,外部晶振是32.768KHz,是可以倍频到2MHz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BLPE时钟模式,外部晶振是32.768KHz,是可以倍频到2MHz的吧?

建议你那KDS的PE自己配置看看。
这样,你也可以学到点东西,或者你可以按照RM上面的时钟系统,以及分频系数,看看是否能配到。
楼主要学会自己去看文档,学习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