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flash问题

楼主(2015-09-06):
各位大侠好,

我遇到一个问题,偶尔出现flash只能读,不能擦除或写。我使用的是mx25u6435E.
使用同样的硬件,同样的软件,偶尔会有一个设备,读取里面的数据没有问题,但是把数据往里写就时不行,这里也排除电量不足的问题,这个可能的问题还有哪些?

请大家给点方向,谢谢。

网友A:
上拉电阻的问题

网友B:
会不会是时序问题,偶尔被中断打断

网友C:
打电话问IC公司的技术支持。

网友D:
先仔细看看芯片手册对电路与时序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