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与下载] 软件滤波算法

楼主(2015-09-06):
6、限幅平均滤波法
    A、方法:
        相当于“限幅滤波法”+“递推平均滤波法”
        每次采样到的新数据先进行限幅处理,
        再送入队列进行递推平均滤波处理
    B、优点:
        融合了两种滤波法的优点
        对于偶然出现的脉冲性干扰,可消除由于脉冲干扰所引起的采样值偏差
    C、缺点:
        比较浪费RAM
<font size="3">#define N 12
char filter()
{
int  sum = 0;
char  new_value;
   new_value = get_ad();
   if ( ( new_value - value > A ) || ( value - new_value > A )
            ad_value=value;
else
ad_value=new_value;
for ( count=0;count<N;count++)
   {
              sum + = ad_value;
              delay();
   }
}
   return (char)(sum/N);
}</font>

7、一阶滞后滤波法(用的比较少)
    A、方法:
        取a=0~1
        本次滤波结果=(1-a)*本次采样值+a*上次滤波结果
    B、优点:
        对周期性干扰具有良好的抑制作用
        适用于波动频率较高的场合
    C、缺点:
        相位滞后,灵敏度低
        滞后程度取决于a值大小
        不能消除滤波频率高于采样频率的1/2的干扰信号

/* 为加快程序处理速度假定基数为100,a=0~100 */
<font size="3">
#define a 50
char value;

char filter()
{
   char  new_value;
   new_value = get_ad();
   return (100-a)*value + a*new_value;
}</font>

楼主:
8、加权递推平均滤波法
    A、方法:
        是对递推平均滤波法的改进,即不同时刻的数据加以不同的权
        通常是,越接近现时刻的数据,权取得越大。
        给予新采样值的权系数越大,则灵敏度越高,但信号平滑度越低
    B、优点:
        适用于有较大纯滞后时间常数的对象和采样周期较短的系统
    C、缺点:
        对于纯滞后时间常数较小,采样周期较长,变化缓慢的信号不能迅速反应系统当前所受干扰的严重程度,滤波效果差

/* coe数组为加权系数表,存在程序存储区。*/
<font size="3">
#define N 12

char code coe[N] = {1,2,3,4,5,6,7,8,9,10,11,12};//设定不同的权值
char code sum_coe = 1+2+3+4+5+6+7+8+9+10+11+12;//权值的总和

char filter()
{
   char count;
   char value_buf[N];
   int  sum=0;
   for (count=0,count<N;count++)
   {
      value_buf[count] = get_ad();
      delay();
   }
   for (count=0,count<N;count++)
      sum += value_buf[count]*coe[count];
   return (char)(sum/sum_coe);
}</font>

9、消抖滤波法
    A、方法:
        设置一个滤波计数器
        将每次采样值与当前有效值比较:
        如果采样值=当前有效值,则计数器清零
        如果采样值<或者>当前有效值,则计数器+1,并判断计数器是否>=上限N(溢出)
            如果计数器溢出,则将本次值替换当前有效值,并清计数器
    B、优点:
        对于变化缓慢的被测参数有较好的滤波效果,
        可避免在临界值附近控制器的反复开/关跳动或显示器上数值抖动
    C、缺点:
        对于快速变化的参数不宜
        如果在计数器溢出的那一次采样到的值恰好是干扰值,则会将干扰值当作有效值导入系统
<font size="3">#define N 12
char filter()
{
   char count=0;
   char new_value;
   new_value = get_ad();
   while (value !=new_value);
   {
      count++;
      if (count>=N)
return new_value;
       delay();
      new_value = get_ad();
   }
   return value;
}</font>

楼主:
10、限幅消抖滤波法
    A、方法:
        相当于“限幅滤波法”+“消抖滤波法”。先限幅,后消抖
    B、优点:
        继承了“限幅”和“消抖”的优点
        改进了“消抖滤波法”中的某些缺陷,避免将干扰值导入系统
    C、缺点:
        对于快速变化的参数不宜
<font size="3">#define N 12
char filter()
{
char value;
   char count=0;
   char new_value;
   new_value = get_ad();
if ( ( new_value - value > A ) || ( value - new_value > A )
{
   while (value !=new_value);
   {
      count++;
      if (count>=N)
return new_value;
       delay();
      new_value = get_ad();
   }
}
else
   return value;
}</font>

网友A:
感谢楼主的滤波算法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