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IIC总线使用方法

楼主(2015-09-06):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a;
sbit sda=P2^0;
sbit scl=P2^1;
void delay1(uchar z)
{
uchar x,y;
for(x=z;x>0;x--)
for(y==100;y>0;y--);
}
void delay()//延时5微秒左右
{ ;; }
void start()//起始函数,scl高电平时sda下降沿触发起始信号
{
sda=1;
delay();
scl=1;
delay();
sda=0;
delay();
}
void stop()//停止信号,scl高电平时sda下降沿触发停止信号
{
sda=0;
delay();
scl=1;
delay();
sda=1;
delay();
}
void respons()//应答信号
{
uchar i;
scl=1;
delay();
while((sda==1)&&(i<250))//scl=1时候,判断sda是否=1。sda=1时,没有应答,sda=0时,while内部为假,退出while语句。当sda总=1时,延时255时间,如果超出255时间,则while语句为假。退while循环,默认应答了。
i++;
scl=0;//应答后,将scl变成低电平,因为是第九个时钟信号,时钟完了要将电平拉低
delay();//scl=0,持续一会
}
void init()//初始化函数
{
scl=1;//总线释放(空闲)是高电平
sda=1;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e)//写字节,一位一位的写,数据左移一位,一位一位的传送最高位
{
uchar i,temp;
temp=date;//要写入的值给temp
scl=0;//scl=0时候数据可以不稳定,随便变化
delay();
for(i=0;i<8;i++)
{
temp=temp<<1;//temp左移一位,将要最高位放入CY,CY就是PSW.7,来源于最近一次数据软件改写的位存储区
sda=CY;//数据线上的第一帧位为temp的最高位,也就是CY当中的一位,此时数据在sda中保持稳定的0或1
   delay();//数据保持4.7微秒以上,稳定
scl=1;//scl=1准备开始传送数据
delay();//在这个延时过程中将要temp的最高位,CY的值传送完毕
scl=0;//传送完毕后scl=0,此时传送数据可以不稳定
delay();
}
sda=1;//将总线释放
delay();
}
uchar read_byte()//读函数
{
uchar i,j,k;
scl=0;//scl先底电平,准备高电平时候读取数据
delay();
sda=1;//释放数据总线,因为此时不知道sda上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delay();
for(i=0;i<8;i++)
{
scl=1;
delay();
j=sda;//将传输的数据的第一个位传送给j
k=(k<<1)|j;//k是读出数据,将要k与上j(传输的位),传输什么得到什么,然后再左移,最终8次后将要一个字节传送给k
scl=0;
delay();
}
return k;
}
void main()
{
init();
start();//起始信号
write_byte(0xa0);//写器件地址,首次写从机地址1010 0000,前四位固定,后三位是外接口低电平,最后一位是写的意思
respons();//应答信号,A
write_byte(3);//写入首地址,随便写个3
respons();//应答信号,A
write_byte(0x55);//写进去一个数据
respons();//应答信号
stop();//结束信号,写入完毕
delay1(200);

start();//准备读出的开始信号
write_byte(0xa0);//首先写进去器件地址
respons();//应答信号,A
write_byte(3);//写入器件首地址
respons();//应答信号,A
start();
write_byte(0xa1);//准备读出数据,给器件地址1010 0001的意思是要读出数据
respons();//应答信号,A
a=read_byte();
stop();
P1=a;
while(1);
}

网友A:
这个IIC总线是用来做什么啊,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B:
这个是51的程序吧?
sbit sda=P2^0;
sbit scl=P2^1;
从这看出来等

网友C:
新唐的怎么搞这个,有什么要求没,还有那么高级的IO怎么这样又读,又写的操作锕

网友D:
好多FM接收芯片是用的IIC。

网友E:
我想,如果谁能写个,在arm上可以用,在51上可以用,在430上可以用的代码就牛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