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实现温度控制的方案

楼主(2015-09-06):
最近想做一个恒温控制的项目,目前的想法是,用温度传感器采集温度,然后用电热丝加热器进行加热,希望能把温度的精度控制在正负0.2度的范围内,而温度的采集和加热都是相对比较好处理,主要的难度在在于温度的控制,想采用PID的软件算法进行控制,之前对PID只是有所了解,具体的方案有两种,一种是用FPGA作为处理器去实现,另外一种则是用STM32去实现。至于那种方案比较好,现在自己也不是很清楚,不知道群里面有没有对PID比较了解的大虾高手,希望能指点一二。

网友A:
温度控制,很慢,用最普通的单片机即可。
但若要求“控制在正负0.2度的范围内”,非常困难。

网友B:
用用STM32就行,比FPGA便宜
0.2度比较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用STM32就行,比FPGA便宜
0.2度比较难

0.2度很难吗?之前看过有人用DSP去做PID的温度和电流的控制,当时看记得用的是TMS320F2812,一个DSP控制了几路,温度基本上都稳定在0.1的范围内。

网友B:
引用 楼主:
0.2度很难吗?之前看过有人用DSP去做PID的温度和电流的控制,当时看记得用的是TMS320F2812,一个DSP控制了 ...

哪个帖子?

楼主:
不是帖子,是我在工作中看到别人用TMS32F2812做过PID的控制。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帖子,是我在工作中看到别人用TMS32F2812做过PID的控制。

哦。也要看具体的应用情况。要控制的空间比较小的话会容易些

网友C:
用stm32~妥妥的

网友D:
这个普通单片机就可以做到了   ,0.5还是比较容易达到的   0.2就有些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stm32~妥妥的

你用STM32做过吗?用STM32做应该会比51好很多,因为STM32是有硬件乘法器和除法器的,可以这么说吗?

网友E(点评):
PID用不到除法。51内核有微码乘法。另外一般体积的温控,PID对速度要求不会高,51绰绰有余。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用STM32做过吗?用STM32做应该会比51好很多,因为STM32是有硬件乘法器和除法器的,可以这么说吗? ...

不能这么说,stm32f有多个12位的ADC,再保证传感器本身的精度,设计起来精度很高的。
另外FPGA就是要求的速度优势,既然对速度要求不高,没必要花那么多的钱去做这个。
FPGA我了解的都是用在大数据处理上,什么电视啊。。
而和51相比的优势就是运算速度,ADC宽度,以及DMA硬件传输方式。

网友F:
         控制上应该做到正负0.2问题不大,稍微努力一些还是很有希望的,结构上要想做到正负0.2的温度均匀分布,应该很难,尽管我不是做结构的,只是个电工而已!
        对控制而言,一般只能保证传感器这个点的温度是正负1~3个分辨率的水平,不能保证工作面的温度精度也能达到这么高!        另外温度控制用51和STM32应该没有区别,如果有区别,那也是自己在器件选型上出了问题!

网友G(点评):
说的在理!

网友H:
STM32 + - 0.2无压力。  前提是 温度才回来的得准。

网友I:
说温度控制做到0.2度的无压力的,估计是没有真正做过的,或者做的只是单一的控温容易的场合。

网友J(2017-09-22):
请问下你用的什么方案做的?传感器的驱动是用的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