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请教个初学者的问题,PIC单片机第一次接触

楼主(2015-09-06):
本人第一次接触PIC的单片机,想用dsPIC33EV32GM102(QFN-28封装的)来做个小的采集器,就是用片上ADC采集模拟电压,然后通过CAN口发出去。但是我看datasheet的pin脚定义。怎么就没找到CAN口的引脚呢?我看着PIC的数据手册有点不习惯,不像TI和ST的在一个表格里描述的那么清楚。谁能给解释一下PIC单片机IO的分配和重映射之类的啊?谢谢

网友A:
会不会不带CAN

网友B:
粗略找手册看了一下10X型号是带CAN的
CANx模块部分写的是CxTx,CxRx
引脚上好像是CxINx+跟CxINx-?

具体這个芯片没用过,LZ在手册的I/O部分和CAN模块部分对照看下吧

网友C:
Microchip:
TEL:13148736025
QQ:359920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