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解LCD段码屏

楼主(2015-09-06):
最近学习用stc12C5A,HT1622驱动一个LCD屏幕,电压3.3V。不太理解1/3 bias ,1/4duty和1/8duty,1/4bias这些都怎么选择,有什么区别吗?
另外,怎么检验以前老旧屏幕是否好用,给它全显的程序如果内容全部显示就是好用的吗?

网友A:
duty bias 自己问百度
至于检验 全显就说明屏没问题
有个简便的方法 加热的烙铁头 无锡的 快速划过液晶口 自己看是否全显示

网友B:
占空比和电压分压,一般有几个共用端就是几分之一,电压看工艺了

网友C:
1/3 bias ,1/4duty和1/8duty,1/4bias

这些参数要根据LCD 屏的参数去选择,设置芯片的相关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duty bias 自己问百度
至于检验 全显就说明屏没问题
有个简便的方法 加热的烙铁头 无锡的 快速划过液晶口  ...

液晶口是指哪里?屏幕的引脚?这是什么原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占空比和电压分压,一般有几个共用端就是几分之一,电压看工艺了

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液晶口是指哪里?屏幕的引脚?这是什么原理啊

指液晶的io,不是162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指液晶的io,不是1622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