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以太网转UART、GPIO、SPI、PWM和ADC等接口芯片CH9130

楼主(2015-09-06):
CH9130是一款用于以太网络扩展多外设接口的芯片,内置10/100M以太网介质传输层(MAC)和物理(PHY),完全兼容 IEEE802.3 10/100M协议,可同时扩展:2路UART、16路GPIO、2路SPI、3路PWM、1路3通道ADC、8位被动并口或8/16位总 线接口。配合PC端的网络接口库,即可实现多种接口设备快速联网。

特点:

> 内置以太网介质 传输层(MAC)和物理层(PHY)。

> 支持10/100M,全双工 /半双工自适应,兼容802.3协议。

> MDI/MDIX线路自动转 换。

> TCP/IP协议簇,支持 IPv4、ARP、ICMP、UDP、TCP协议。

> 2路硬件全双工异步串 口,支持MODEM信号RTS和CTS以及RS485收发控制信号TNOW。

> 16路GPIO端口,所有 端口均可独立配置为输出或者输入。

> 3路PWM输出,每路周 期和占空比可独立调节。

> 2路SPI接口:SPI0支 持主/从机模式;SPI1仅支持主机模式。

> 1路3通道10位模数转 换器ADC。

> 8位被动并口或8/16位 总线接口。

> 提供PC端网络接口库 ,通过调用API直接实现各种外设的读写操作。

> 提供LQFP64M和 LQFP128无铅封装,兼容RoHS。

网友A:
带协议了应该不便宜吧,什么价格啊,如果好用,可以做网关很棒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带协议了应该不便宜吧,什么价格啊,如果好用,可以做网关很棒

这颗芯片差不多20元左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颗芯片差不多20元左右

那就比如用STM32+PHY+LWIP了,就是软件难调点,但是好处是不用另外加应用处理器了,这个还得有应用处理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比如用STM32+PHY+LWIP了,就是软件难调点,但是好处是不用另外加应用处理器了,这个还得有应用处理器 ...

这还是为针对不同需求的,那更方便的还不如直接用个带PHY和TCP/IP的协议栈的单片机呢,比STM32+PHY还集成呢:lol

网友B:
主要定位于物联网应用,远程控制等等

网友C:
买个WIFI模块才10元,一个这个芯片20,不看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买个WIFI模块才10元,一个这个芯片20,不看好

这个不是同类的应该加个有差异的,一个ESP8266的串口wifi模块某宝上差不多10元,可是前几天买了一个串口转RJ45网络的模块要59元

网友D: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是同类的应该加个有差异的,一个ESP8266的串口wifi模块某宝上差不多10元,可是前几天买了一个串口 ...

这种也就看看,估计实际应用很少

楼主(2015-10-23):
引用 网友D:
这种也就看看,估计实际应用很少

主要还是物联网远程控制类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