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mian 函数调用STM8 库函数就报错,不调用,编译就能通过

楼主(2015-09-06):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My%20Documents/My%20Pictures

网友A:
定义这几个函数的C文件或库有没有加到工程中来?

网友B:
库没有加到工程中或指定的库路径不对

网友C:
。。。你得把封装好的库函数放在文件夹下面啊。。。不然库怎么用的起来呢

网友D:
8没必要用库
现在32也是测试功能的时候用库,最终产品还是转为寄存器,谁知道里面做了啥不是自己想要的操作
ST的库太水了

网友E:
库没有加到工程中,可能指定的库路径不对

网友F:
C文件或库没有加到工程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