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求助大神,运放的供电怎么变了?

楼主:
这个简单的电路,运放供电是用5V分压得到,为什么一旦加上电压源,供电的电压就会发生变化?不再是正负2.5V?是不是哪个地方没有考虑全面?

供电错误

供电错误

网友A(2015-09-06):
自己去计算一下,那“正负2.5V"的内阻是多少?

网友B:
电路不对吧

网友C:
假设信号源是隔离的,假设输出是开路的,假设运放的电源电流是很小很小,则虚拟地分压电阻并联一个电容就可以。否则,肯定不可以的,除非分压电阻阻值很小。

网友D:
拿两个2.5V电源串起来看看

网友E:
R1 R2 分别并联电容吧。

网友F:
可以用几个两极管串起来到地试试看。

网友G:
看样子像是 浮地  另外 内阻之类的 在图中似乎也是需要考虑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去计算一下,那“正负2.5V"的内阻是多少?

请问大神,这个是怎么影响的,这应该找哪方面的资料解决这个问题?我是菜鸟,辛苦大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假设信号源是隔离的,假设输出是开路的,假设运放的电源电流是很小很小,则虚拟地分压电阻并联一个电容就可 ...

请问专家,我把分压电阻改小之后,就正常了,这是什么原理?我是菜鸟,希望大神可以赐教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问专家,我把分压电阻改小之后,就正常了,这是什么原理?我是菜鸟,希望大神可以赐教 ...

分压电阻改小,这点的等效电源的内阻小了,电压变化当然小了,而你的电路功耗大了,你还是串二极管试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分压电阻改小,这点的等效电源的内阻小了,电压变化当然小了,而你的电路功耗大了,你还是串二极管试一下 ...

谢谢专家,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下,这个问题的最直接的原因,可不可以理解成一旦接上电压源之后,就会改变放大器的输出阻抗,从而导致分压电路的电压发生变化?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专家,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下,这个问题的最直接的原因,可不可以理解成一旦接上电压源之后,就会改变 ...

你还是没理解人家的意思。

网友I:
你的5V的地和你运放的地什么关系

网友J:
拉两个电源,都是2.5V,一个正极接运放正极,负极接地;另一个负极接运放负极,正极接地。分压电阻可以不用

网友K:
实际就是电源输出阻抗和负载阻抗的匹配。
最省心可靠的设计,就是用个负压电荷泵产生负电压来供电

网友:
电源与信号不共地吗?

网友L:
我觉得你把电源、参考地(就是0V电源)理解一下,他们都是0内阻,不然就有偏差。
你用probe放置在分压电阻支路上,看一下,你发现两个100K的电流不相等。

网友M(2017-04-11):
15楼正解。

网友N:
拉两个电源,都是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