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用法--初级问

楼主(2015-09-06):
好长时间没接触运放,今天碰到了,理解不了了,谢解答!  我在想,如果在V1加固定电压(比如2.0V),在V2端加信号,根据图中虚短虚断的运算,这到底是放大电路还是缩小电路??

楼主:
是不是问题太过于低级了,大神门不屑一顾呢,还请屈尊

网友A:
这只是个差分变单端输出(电阻需满足一定的关系),至于“放大”或“缩小”,还要看那几个电阻具体取值。

楼主:
只是想知道,由上面运算结果, Vout=V2-R2/R1*V1,无论外围电阻如何取值,Vout都小于等于V2吧,如何谈放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是想知道,由上面运算结果, Vout=V2-R2/R1*V1,无论外围电阻如何取值,Vout都小于等于V2吧,如何谈放大 ...

先去弄明白,什么是差分信号。此外,还需注意这个运放是单电源供电。

楼主:
哦,记起来一点了,是否是同相输入与反相输入的关系,相位取反?

楼主:
谢谢!看来要回去翻翻书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记起来一点了,是否是同相输入与反相输入的关系,相位取反?

差分信号(双端)是两个对地单端信号之差,这里就是V2-V1,这才是其输入信号。

楼主:
谢谢!可以这么理解吗,不管是单端还是双端输入,其实都是双端输入,只不过我们有时候是单端信号时将另一端接VCC或GND, 如果是大小相等相位相反的双端信号输入时是我们易于理解的差分输入。而不管是双端差分输入还是单端信号输入,放大的都是两端信号之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可以这么理解吗,不管是单端还是双端输入,其实都是双端输入,只不过我们有时候是单端信号时将另一端 ...

固定一端(通常是信号地)那基本就不能算是差分信号了。

当然,电压信号总是两端之间的电位之差,而由于信号参考地通常为约定零位,所以对地而言就是单端。

楼主:
谢谢! 必须回去补补书了

网友B:
运放的作用是“运算”,不单是放大。

网友C:
楼主这个等式 (V+ - V2)/ R3 = (Vout - V+) / R4 不对。应改成: (V2 - V+)/R3 = V+ / R4
所以最后得 Vout = (V2 - V1)* R2 / R1, 而不是 Vout = V2 - V1*R2/R1.

网友D:
这不是减法器嘛!

网友E:
真的好简单啊,加法器啊,具体的看电阻值

网友F:
这是典型的差分放大电路,给你个教科书的分析方法,简单明了,希望不再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