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型可以达到5M PWM输出的单片机 5V工作电压

楼主(2015-09-06):
大家好,谁用过台湾的便宜单片机,可以输出5M PWM波或者IO模拟5M的PWM波形?
只需要这个功能,其他功能有没有无所谓,工作电压5V左右,不要3.3V的
价格要便宜一些,超过10块的就不要推荐了,呵呵。

网友A:
关键是你要达到多少位分辨率?

网友B:
LZ没有说明PWM位数,假设是8位PWM,要5MHZ的PWM频率,则PWM的时钟就要 5*256=1280MHZ,就是1.28GHZ,目前普通的MCU达不到这个主频的,能达到400MHZ的都少。

网友C:
5M太高了

网友D(2015-10-10):
富士通的,全系列支持5V 應該都能滿足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