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选型可以达到5M PWM输出的单片机 5V工作电压

楼主(2015-09-06):
大家好,谁用便宜的单片机,可以输出5M PWM波或者IO模拟5M的PWM波形?
只需要这个功能,其他功能有没有无所谓,工作电压5V左右,不要3.3V的
价格要便宜一些,超过10块的就不要推荐了,呵呵。

网友A:
stm32的 48脚的就可以吧

网友B:
新唐的应该 都可以吧,新唐的性价比很高。

网友B:
5V的可以搭接个3.3的电源管理芯片啊。

网友C(2016-07-13):
关键是要做多少位的分辨率
8位的话不可能

网友D:
PIC的也有5V的PWM,新唐的好像也有5V单片机。新唐与51内核的

网友E:
又想便宜,又想性价比高,不知道最好选的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