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选型可以达到5M PWM输出的单片机 5V工作电压

楼主(2015-09-06):
大家好,谁用便宜的单片机,可以输出5M PWM波或者IO模拟5M的PWM波形?
只需要这个功能,其他功能有没有无所谓,工作电压5V左右,不要3.3V的
价格要便宜一些,超过10块的就不要推荐了,呵呵。

网友A:
分辨率多少位?

网友B:
5M的PWM,再乘上个分辨率,楼主要这个高频率做什么呀,还是看看能不能降低频率吧,能搞个么高频率的还要低于10块的应该不多。

网友C:
找我聊聊,下面QQ

楼主:
能有0.05M的分辨率就行

网友D:
一般单片机的io都没那么快的 就是一个5m的方波都不好发 别说调整了 另外 0.05m分辨率是什么意思 1%?应该不是那么表达吧 直接说你要做个什么东西吧

网友E:
我有
加我QQ263132814, 5MHZ可以输出,步进频率可以做到0.01MHZ

网友F:
"5MHZ可以输出,步进频率可以做到0.01MHZ"
时钟输入得有5MHz*100=500MHz,MSP430系列TimerD最快有256MHz,其他的就没有见过的了,对不起,理解有错误,
步进频率0.01MHZ,输出5MHz,为什么不用锁相环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