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谁有nucleo stm32F302r8的usb例子,移植官网例子怎么都不能枚举

楼主(2015-09-06):
如题,最近要做usb的虚拟串口,但是改官网的例子,一直都不能枚举,只能检测到有usb硬件,求助大神帮忙,可以直接用在nucleo stm32F302r8例子就可以,谢谢

楼主:
这是上拉引脚图

网友A:
你是从哪个例程改的?
Cube里面STM32303C_EVAL就有虚拟串口的例程。你看看硬件引脚上是否是兼容的,兼容的话,改过去应该很容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从哪个例程改的?
Cube里面STM32303C_EVAL就有虚拟串口的例程。你看看硬件引脚上是否是兼容的,兼容的 ...

用stsw-stm32121这库改的,使用STM32303C_EVAL的项目,改不成功,我的板子是nucleo stm32F302r8,改的时候头文件还需要修改什么吗

楼主:
五郎莫,帮忙啊,我就用4.0的例子改的就只改了上拉引脚换成PD2,选的是STM3210B-EVAL,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板子stm32 f302R8有问题,一直枚举不成功

网友B(2015-11-06):
现在“只能检测到有usb硬件”,说明你的D+的上拉电阻配置已经起作用了。Nucleo板子连到PC,电脑可以识别到有D+数据线有上拉,于是开始枚举。

但是“一直都不能枚举”说明设备没有正确回复主机发下来的枚举命令。最直观的是使用USB分析仪看看枚举过程走到哪一步,就走不下去了;或者最简单,你如果使用的是V4.0.0的那个库的话,查看一个全局变量:“bDeviceState”,看看走到枚举的什么步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