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助

楼主(2015-09-06):
stm32的预取指缓存的功能是什么?(是在看stm32的程序时发现的,没有找到相关资料)

网友A:
Flash的读取速度与CPU的速度相比慢了很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STM32 在CPU与FLASH之间增加了一个ART加速器。
它可以在CPU执行当前读出的指令的同时,从FLASH读取接下来的指令。减少等待周期,提高系统性能。
你可以看看其他系列的参考手册,里面有介绍ART Accelerator.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ash的读取速度与CPU的速度相比慢了很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STM32 在CPU与FLASH之间增加了一个ART加速器 ...

谢谢

网友:
在CPU执行当前读出的指令的同时,从FLASH读取接下来的指令。减少等待周期,提高系统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