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LM3429采用buck-boost电路驱动LED,芯片、mos、电感、肖特基——烫烫烫烫

楼主(2015-09-06):
3429采用buck-boost电路24v输入21v输出带7串24并 LED灯3V/60mA,芯片、mos、肖特基特别烫,求助!!

楼主:
上图,在线等。。。。。。。。。
求高手在线么??:P

楼主:
引用 楼主:
上图,在线等。。。。。。。。。
求高手在线么??

上图等

网友A:
7串24并 LED灯3V/60mA...电流不算大呀,3429能出5A,3V的压降也不是极限参数呀~坐等看你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7串24并 LED灯3V/60mA...电流不算大呀,3429能出5A,3V的压降也不是极限参数呀~坐等看你怎么解决。 ...

电感换47uH,上电就点亮了很灵敏,但肖特基特别烫,稍久一点就闪灯;所以电不敢久供。
电感换22uH,没有辣么烫了,但是点灯不灵敏呢,闪好几下才稳定,不过时间久了还是烫,Co我已经加大到220uF,貌似不那么容易烧肖特基了

网友B:
开关频率太高了,降到200K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7串24并 LED灯3V/60mA...电流不算大呀,3429能出5A,3V的压降也不是极限参数呀~坐等看你怎么解决。 ...

大侠,可否指点一二??:handshake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感换47uH,上电就点亮了很灵敏,但肖特基特别烫,稍久一点就闪灯;所以电不敢久供。
电感换22uH,没有 ...

试试楼下的办法?开关频率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7串24并 LED灯3V/60mA...电流不算大呀,3429能出5A,3V的压降也不是极限参数呀~坐等看你怎么解决。 ...

VIN串了22欧姆电阻,电流0.3/22=13.6mA还好吧?
输入24V,输出21.2V,输出电流1.43A,就是不稳定呢,怎么办办办办办

网友A:
引用 楼主:
VIN串了22欧姆电阻,电流0.3/22=13.6mA还好吧?
输入24V,输出21.2V,输出电流1.43A,就是不稳定呢,怎么 ...

RC电阻用100K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频率太高了,降到200K左右

降到200K上下,但是电感47uH和肖特基仍然好烫啊

网友A:
你现在取得是600KHz,调小点?或者是你输出电流设定要改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取得是600KHz,调小点?或者是你输出电流设定要改改?

降到200KHz左右,我用的91K电阻,降频的话电感是不是要加大?我现在用47uH,Co是213uF=6.8瓷片x2+200uF点解

楼主:
引用 楼主:
降到200KHz左右,我用的91K电阻,降频的话电感是不是要加大?我现在用47uH,Co是213uF=6.8瓷片x2+200uF点 ...

降频之后主芯片是不烫了,但是电感和肖特基仍然特别烫,我换成33uH电感,不启动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取得是600KHz,调小点?或者是你输出电流设定要改改?

貌似电感要加大,换回47uH的有反应,但总闪,我现在频率调到333KHz了

网友A:
我刚才算了一下,是不是你电流设定得太小了?我没用过这个LED驱动器,刚才看datasheet算了一下,发现你电流好像设定得不够?不知道我理解得对不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降到200K上下,但是电感47uH和肖特基仍然好烫啊

电感肖特基平均电流接近1.5A,烫很正常,关键是多高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感肖特基平均电流接近1.5A,烫很正常,关键是多高温度

放不住手呢,特别烫,不亮了,好像热饱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才算了一下,是不是你电流设定得太小了?我没用过这个LED驱动器,刚才看datasheet算了一下,发现你电流 ...

电流反馈电阻我用0.075欧姆,所以输出电流能到1.44A,而且也都是对的
现在就是不能长时间工作,我今天买了电感68uH和100uH,电流都知道2A,卖货的说这两个值得没有更大电流,

楼主:
一直不是特别清楚这个东东的原理,输出电容是必须按datasheet的公式来么?太大是不是有问题呢?哪位在呀??

楼主:
问题无解,继续顶,能看到的冒个泡哈;P

楼主:
有人在么? 电感肖特基特别烫,搞不定了,哪位神仙路过指点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楼下的办法?开关频率降低

现在频率调到240KHz,芯片和mos管都不那么烫了,但是电感和肖特基都特别烫,电感用101uH/2A,据说是TDK的。还有我量电感上波形是接近于方波呢,啥情况?

楼主:
上图,mos管栅极驱动波形,振铃是不是导致电感和肖特基发热的根本原因呢?怎么搞定这个振铃??有大神路过?

网友A:
这问题....你只有找用过的来解决啦。我是个半瓢水...

网友B:
WEBENCH
用你的输入输出条件器件参数自动生成设计,再对比一下里面每个功率器件的温度,就知道你的正不正常了。

网友C:
1:在LM3429 10脚和 mos管栅极中间串接一个10R左右的电阻,你的波形太差了,看看你的走线是不是有问题;
2:在MOS管D极串接一个磁珠。给你上图看看。
3:频率在400K左右就可以了,用WEBENCH运行一下。
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D(2016-05-23):
你好!我想问一下lm3429做buck-boost应用时,angd与PGND怎么接的?之间相连吗?

网友E(2017-06-30):
挖坟挖坟挖坟挖坟挖坟挖坟挖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