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uboot编译错误:booti: bad boot image magic

楼主(2015-09-06):
初学uboot移植,利用天嵌的板子imx6q。在其上面移植uboot2014-04版本。移植到板子上提示内容如下:

U-Boot 2014.04-08647-g48277f0-dirty (Sep 06 2015 - 18:47:10)

CPU:   Freescale i.MX6Q rev1.2 at 792 MHz
CPU:   Temperature 24 C, calibration data: 0x5684df69
Reset cause: POR
Board: MX6-SabreSD
I2C:   ready
DRAM:  1 GiB
MMC:   FSL_SDHC: 0, FSL_SDHC: 1, FSL_SDHC: 2
*** Warning - bad CRC, using default environment

No panel detected: default to Hannstar-XGA
Display: Hannstar-XGA (1024x768)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check_and_clean: reg 0, flag_set 0
Fastboot: Normal
flash target is MMC:0
Bad partition index:2 for partition:recovery
Bad partition index:5 for partition:system
Net:   Phy not found
PHY reset timed out
FEC [PRIME]
Warning: failed to set MAC address

Normal Boot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booti mmc0
booti: bad boot image magic
fastboot is in init......USB Mini b cable Connected!
fastboot initialized
USB_SUSPEND

我不知道这是出了什么问题。也不知道怎么解决。
希望大家个点意见!

网友A:
这种问题,你买的哪家的开发板就去问哪家的技术支持比较好......

网友B:
楼主你好,建议你找一下天嵌他们的技术支持,他们做的板子应该也有相关的文档,他们自己设计的板子软件硬件都是比较熟悉的。建议同楼上朋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建议你找一下天嵌他们的技术支持,他们做的板子应该也有相关的文档,他们自己设计的板子软件硬件 ...

你好!
1、请问使用编译uboot 2014-04时,不传递“ANDROID_SUPPORT”参数,对引导android kernel镜像文件有什么影响吗?
2、编译uboot2014-04时,如果加入了“ANDROID_SUPPORT”参数,就会进入fastboot模式,此时如何验证uboot移植成功呢?
谢谢!

楼主:
楼主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解决。
配置uboot时,加入“ANDROID_SUPPORT”参数时,启动uboot后会默认进入fastboot模式。楼主的结果表示已经进入fastboot模式,其实这个时候uboot已经移植成功。下一步就是把内核加入。

网友C:
还是问一下卖家吧,让他们提供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