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遇到一个问题 if( !(a&4) )貌似和if( (a&4)==0 ) 不等价?

楼主(2015-09-06):
调试单片机程序 用KEIL4环境 发现 if( !(a&4) )和if( (a&4)==0 ) 不能等价互用,用if( !(a&4) )得不到正确的结果,不知道为什么。恳请高手解答

网友A:
看对应的汇编语句有何差异

楼主:
奥 那可以用C语言的规则来解释吗

网友B:
不可能吧,

网友B:
a是怎么定义的

网友C:
没理由啊

网友D:
看看汇编代码区别在哪里?

网友E:
一个是BOOL 比较 一个是数值比较 指令不一样的。肯定结果也会不一样。

网友F:
不是高手,看看能不能强答,比较会提升数据类型,尤其是比较带符号的类型。

还有仅通过判断能不能的到结果而忽视过程是不严谨的。

网友G:
C没有定义bool对应的int值,各有各的定义!

网友H:
不可能吧

网友I:
a是浮点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