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复位IC复位电平选择)

楼主(2015-09-06):
复位IC复位电平选择一直就是凭感觉来,谁熟悉不吝赐教。
例如:我的CPU是3.3V工作(3V~3.6V可以正常工作),请问这个复位IC的复位电平怎么选择呢?
是要比3V高呢?还是比3V低合适呢。
之前一直选择大约在2.8V左右,现在有些糊涂了。

网友A:
第一评估电源跌落程度,第二评估芯片最低工作电压,比如芯片可以在2.4V工作,那么至少要保证2.4V时,复位芯片能输出复位信号,中间如果留有空白,MCU就可能乱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评估电源跌落程度,第二评估芯片最低工作电压,比如芯片可以在2.4V工作,那么至少要保证2.4V时,复位芯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评估电源跌落程度,第二评估芯片最低工作电压,比如芯片可以在2.4V工作,那么至少要保证2.4V时,复位芯 ...

谢谢,那如果芯片需要工作范围是3.0是下限,3.3V标称工作电压,那我把复位电平选在3V以上,会不会导致电源有点波动就反复的复位呢?还是这个3.0V和您说的芯片最低工作电压不是一回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那如果芯片需要工作范围是3.0是下限,3.3V标称工作电压,那我把复位电平选在3V以上,会不会导致电 ...

你不要想复杂了,选择原理很简单,就是在MCU不能正常工作的电压之前,复位芯片要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要想复杂了,选择原理很简单,就是在MCU不能正常工作的电压之前,复位芯片要动作。 ...

就是不是很懂所以,想的很多 不拿准,现在芯片都有工作电压范围,那是不是下限电压值就是芯片不能正常工作的界限呢?望大神解答,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不是很懂所以,想的很多 不拿准,现在芯片都有工作电压范围,那是不是下限电压值就是芯片不能正常工 ...

跟频率还有关系,看手册上的说明,确定自己的系统,最低可靠工作电压是多少。

网友C:
ATMEL有个应用笔记可以教你,自己找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频率还有关系,看手册上的说明,确定自己的系统,最低可靠工作电压是多少。 ...

谢谢了,好像看过这个内容,仔细了解一下,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ATMEL有个应用笔记可以教你,自己找来看看

能告知详细信息么?我先找找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www.atmel.com/Images/doc4183.pdf

谢谢

网友D(2016-04-01):
原来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