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IAR环境软件微妙延时的求助

楼主(2015-09-06):
void SysCtlDelay(unsigned long ulCount)
{
__asm("    subs    r0, #1\n"
          "    bne.n   SysCtlDelay\n"
          "    bx      lr");
}
void sys_delay_us(unsigned long us)
{
RCC_ClocksTypeDef  RCC_Clocks;
    unsigned long cnt = 0;
    unsigned long cpu_clk = 0;
RCC_GetClocksFreq(&RCC_Clocks);
cpu_clk = RCC_Clocks.HCLK_Frequency;
    cnt = (unsigned long)(us)*(cpu_clk/3000000);
    if(cnt<1)
    cnt = 1;
    SysCtlDelay(cnt);
}

芯片是STM32F103VET6,环境是IAR。
sys_delay_us()函数是微妙延时,但是我看不懂怎么就是微妙延时的呢,那段汇编怎么回事呢?
请高手释疑

网友A:
毫秒级的延时一般都会用到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