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输入DCDC推荐

楼主(2015-09-06):
原来的电路用是9702,SOT23-6封装,输入电压为12V,如下图所示

现在有些客户反映,电气柜里都是24V的开关电源,希望能用24V去供电,但9702输入最大只能到23V
想换一个DCDC输入在30V左右,但又不想改板,不知道有没有兼容的IC可以直接替换的
电流600mA以上

假设用24V输入的话,30V应该比较安全吧

网上找了几个IC
1、MP2359,PIN对PIN,最大输入26V,接24V的开关电源是不是裕量不够?

2、MP2451  36V输入,PIN对PIN,但电感要用10uH 2A~3A的,PCB板封装上3X3,这个规格3X3封装的好像没有?

3、MCP16031 参考电路上要接这个二极管,不知道不接行不行?

本人没什么电源设计基础,基本上就是拿来用,按手册上去设计电路
不知道还有没有其它的推荐

谢谢

网友A:
2451可以试下的 电感选电流稍小点的 问题不是很大

网友B:
楼主参考下这颗看看,

网友C:
你可以去TI官网直接输入自己要的ic类型,就能搜到。然后在找到类似的国产ic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51可以试下的 电感选电流稍小点的 问题不是很大

请教一下,电感的电流要怎么选呢,和负载电流是一个什么关系

比如我的输出最大电流是600mA,那么电感要选多少电流的

谢谢

网友A:
1 A 或者1.5A 够用了
看电感的饱和电流

网友D:
楼主:PIN  MP2359的可以用这个。如果可以改板的话手上就有很多适合你的产品,有32V,1A,2A,3A,4A,5A,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PIN  MP2359的可以用这个。如果可以改板的话手上就有很多适合你的产品,有32V,1A,2A,3A,4A,5A,

这个IC最大输入是26V,如果接24V的开关电源,可以用吗
开关电源输出也有一个正负的误差,再加上 电源的纹波,我担心会很接近IC的最大值了,长期用的话,会不会有问题

还有,电路上我用TVS做了过压保护,如果用24V的TVS,击穿电压都在26~30V了,这个时候,DCDC估计已经挂掉了

改板也不是完全不可能,32V 1A 2A的推荐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IC最大输入是26V,如果接24V的开关电源,可以用吗
开关电源输出也有一个正负的误差,再加上 电源的纹 ...

如果你前面输入前端电压稳定用这个可以,如果你输入前段电压不稳定你用40V也会出现击穿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电感的电流要怎么选呢,和负载电流是一个什么关系

比如我的输出最大电流是600mA,那么电感要选 ...

对于BUCK来说,电感电流和负载电流一样,
对于BOOST和BUCK-BOOST来说,电感电流和占空比有关。
公式是:IL=IO/(1-D)。
其中:IL=电感平均电流。
IO=负载电流。
D=占空比,(指的是MOS的占空比)。
所以只要知道了负载电流和占空比,那么电感电流,MOS电流,二极管电流都可以计算出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对于BUCK来说,电感电流和负载电流一样,
对于BOOST和BUCK-BOOST来说,电感电流和占空比有关。
公式是:I ...

平均电流和峰值电流可不同
电感要看峰值电流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前面输入前端电压稳定用这个可以,如果你输入前段电压不稳定你用40V也会出现击穿问题。 ...

要看SW点的尖峰电压而不是输入电压

网友G:
楼主,现在用的哪颗料,使用效果怎么样?我准备用MP2303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现在用的哪颗料,使用效果怎么样?我准备用MP2303

打算用这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