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TPS54360辐射测试160MHz超标

楼主(2015-09-06):
产品中的负载驱动电源由TPS54360供电,输入30V,输出16V/2A左右(跟据负载动态调整),工作频率600KHz;
现在功能输出没有问题,但在过辐射测试的时候156MHz~166MHz频段超标;
用场强探头看辐射源在TPS54360IC上,外围元件参照datasheet上选用;
1、用示波器看过SW引脚波形,是很好的一个驱动波形,没有开关振荡;
2、PCB是四层,电源和地够大

请各位大大放点大招

网友A:
参照手册 布局布线

网友B:
超标几个dB呢?
考虑一下在TPS54360上贴个附件的吸波片能不能搞定?

网友C:
木有振荡?? 把SW脚的波形放出来看看,示波器的时间打到nS档,和uS档至少两张。
  超标多少dB?不行用 白铁皮 上下表面都包起来,楼上的贴子可能也可以。

网友D:
示波器100MHz以下带宽看估计是看不到SW振荡波形,用个500MHz的示波器和探头全带宽看你就会看到振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木有振荡?? 把SW脚的波形放出来看看,示波器的时间打到nS档,和uS档至少两张。
  超标多少dB?不行用 白 ...

示波器的图当时没有保存下来,用200MHz的泰克测的,超出2dB左右,和-6dB的余量差好远啊,明天用好点的示波器再看看SW的波形,话说如果是震荡了的话,怎么改?在肖特基上并联RC电路?
对了,IC底部有散热焊盘,最多只能贴上面,此前没用过这种东西,手上没有。。。

不想包铁皮,可以尝试在IC上贴三楼说的东东或者带背胶的单面铜皮,接地,也许有效,以我以前的试验,可以减几个dB。

楼主:
引用 网友D:
示波器100MHz以下带宽看估计是看不到SW振荡波形,用个500MHz的示波器和探头全带宽看你就会看到振荡了。
...

用200MHz的泰克测的,图没有保存下来,超出2dB左右,明天换好点的示波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木有振荡?? 把SW脚的波形放出来看看,示波器的时间打到nS档,和uS档至少两张。
  超标多少dB?不行用 白 ...

SW引脚的图,我加RC电路上去直接冒烟。。。104+51R的参数

网友C:
第一张图看不到档位。
第二张图看起来是 5V、200nS 档?是否开了带宽限制?能展宽些估计更容易看。
第二张的振铃看起来频率约10MHz,幅度不算大,可能不是它导致超标。IC的开关波形相当陡,电压跌落20V不到25nS,频率约40MHz,四倍频就是160MHz的超标频点,有可能是这个原因,看一楼照片,是否SW脚PCB铜箔多余面积偏大,将电感烫下来,把多余的部分刮掉,看看是否有作用,如果能新Layout,建议电感、续流管再靠近SW些。所加RC,104明显偏大。烧毁的若是电容,是否其耐压只有25V?RC滤波看波形估计用处不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示波器的图当时没有保存下来,用200MHz的泰克测的,超出2dB左右,和-6dB的余量差好远啊,明天用好点的示波 ...

to wh6ic:
用铜箔包起来作屏蔽我可以理解,在IC上贴粘背胶单面铜皮接地怎么起到屏蔽作用的呢?我提的吸波材料,里面的铝箔层是反射电磁波来着,反射到吸波层吸收,不是起屏蔽作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SW引脚的图,我加RC电路上去直接冒烟。。。104+51R的参数

楼主你搞不定我可以给一点吸波胶带给你试试,东西有用,实际效果有一点点,主要你得贴对地方,
另外不改电路解决辐射超标问题最捷径就是用贴吸波材料吸掉,老外喜欢用这东西处理射频芯片的辐射,他们比我们更注重EMC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搞不定我可以给一点吸波胶带给你试试,东西有用,实际效果有一点点,主要你得贴对地方,
另外不改 ...

试过割铜箔的办法,有一定效果;不过160MHz下来之后,200MHz的又上来了;要不你寄些吸波材料过来,地址我私信你,谢了

网友E(2015-12-30):
开关节点的走线散得太大了,那么大一块铜皮,简直就是天线呀
只能先尝试包一包,屏蔽一下看看

网友F(2018-03-20):
楼主,你最后是怎么解决的这个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最后是怎么解决的这个问题啊

重新布局,铺筒和走线用圆角

网友G:
只能先尝试包一包,屏蔽一下看看

网友F(2018-06-07):
楼主,能具体分享一下你整改以后的SW脚铜箔布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