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MOS管实现常用逻辑电路

楼主(2015-09-07):
最近看到一道笔试题,分别用三个MOS管和四个MOS管搭出Y=AB,书上只给出了4个MOS管实现的与非门和或非门,还有2个MOS管实现的非门,请教大神们,具体该如何实现呢?

网友A:
四个MOS还勉强能搞出来,三个MOS如果不增加其他元件,不可能做出有实用价值的与门,我只能帮你到这了,

网友B:
没有任何其他要求?那一个管子实现与门吧:漏极接A,栅接B,于是源极F=AB。两个管子实现直接串联。

网友C:
不能外加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任何其他要求?那一个管子实现与门吧:漏极接A,栅接B,于是源极F=AB。两个管子实现直接串联。
...

这样可行么?栅极和源极之间存在压降Vgs啊?题目没有说其他要求,应该可以自己适当加点什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个MOS还勉强能搞出来,三个MOS如果不增加其他元件,不可能做出有实用价值的与门,我只能帮你到这了,
...

感谢啦,题目的意思应该就是想考擦对MOS管的熟悉程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可行么?栅极和源极之间存在压降Vgs啊?题目没有说其他要求,应该可以自己适当加点什么吧 ...

如果可以加一个电阻,那么三个MOS就可以做出来,

网友D:
电阻应该可以加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可行么?栅极和源极之间存在压降Vgs啊?题目没有说其他要求,应该可以自己适当加点什么吧 ...

强1和弱1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外加电阻?

题目没有说,应该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可以加一个电阻,那么三个MOS就可以做出来,

如果可以使用电阻,问该怎么设计呢?利用OD门,两个MOS管应该可就以实现线与的功能哈,可是怎么使用3个MOS管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可以使用电阻,问该怎么设计呢?利用OD门,两个MOS管应该可就以实现线与的功能哈,可是怎么使用3个MO ...

如果可以使用电阻,那就有很多种解法了,你自己动脑想想吧,

网友E:
与门

或门

T4可以用个电阻代替。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小弟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