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打赏奖_20150907】LED驱动器模拟调光的电阻作用

楼主(2015-09-07):
规则:每周一汇总上周的每日一问并从中挑选出5个回答完整、准确的原创帖子,打赏作者3元!

【今日问题】:LED驱动器模拟调光部分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电源输出电流I=Vref/Rs,其中Vref为基准电压,Rs为输出串联的电流采样电阻,要改变输出电流可以通过改变此电阻来实现。

网友B:
模拟调光是通过调整LED的正向导通电流来实现的,这个电阻就是起到调节LED的正向导通电流(平均电流);

网友C:
电流采用设定电阻,设置led电流的作用。

楼主:
【参考答案】模拟调光电阻主要是起分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