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线10余米,一汽车电瓶,一镀锌水管,能发射摩尔斯码求救?

楼主(2015-09-07):
最近看野外生存真人秀节目,有人用导线10米,一块汽车电瓶,一根镀锌水管,发射摩尔斯码求救.
他把水管打入地下,接上电瓶一端,导线拉上二楼当天线,然后具体怎么接我没看清.然后通过通断来发射摩尔斯码求救.
他说很多设备可以收到这个摩尔斯码.这种做法可行?到底怎么接才行?能发射大约多远?

视频地址,32分钟以后开始
http://v.baidu.com/watch/095324815364944133.html

网友A:
野外,哪儿来的二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野外,哪儿来的二楼?

火山岛,人都搬空了,荒芜了15年
即便没二楼也没关系,拉到树上还不是一样,这个是当天线用的.

网友B:
如果除了电池、镀锌水管、10米导线以外没有其它设备,估计几米到十几米之内可以收到,还需要特种设备来接收。
如果有良好的发射机,说不定,美洲非洲都有可能。

网友C:
没有振荡电路,这样接能形成回路吗?就没用导线绕个线圈啥的?

网友D:
应该也不是不可能,汽车电瓶能提供的电流很大;
汽车工作时的火花塞火花,都能干扰周围的收音机呢

网友E:
应该可以,但传输距离不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除了电池、镀锌水管、10米导线以外没有其它设备,估计几米到十几米之内可以收到,还需要特种设备来接收 ...

视频地址,32分钟以后开始
http://v.baidu.com/watch/095324815364944133.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应该也不是不可能,汽车电瓶能提供的电流很大;
汽车工作时的火花塞火花,都能干扰周围的收音机呢 ...

火花塞的火花,是由点火线圈产生的,已经是“其它设备”了。

网友F:
原理上只要能用上述材料组成LC振荡电路 发射出高频波 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原理上只要能用上述材料组成LC振荡电路 发射出高频波 是可以实现的

LC振荡电路不是必须的。

网友G:
没有载波频率,全靠人碰电池产生的上升沿下降沿发射那一下子,不怎么实用

网友H:
没有可行性。谁收你的信号啊,你的电池能撑多久啊。

网友I:
这个频率完全不好把握啊。。。

网友J:
  确实有人在长年累月搜索、扫描类似的信号寻找外星人。电火花的频谱相当宽,10多米长的单极天线,谐振频率不高于7.5MHz,落在短波波段,有几率传得比较远,但如果正好在比较拥挤的频点,几乎无法被收到,或者找更多的导线,另一条长度稍有差别,谐振频率可能不一样试试;或者将10来米的导线差不多中间截断为有一点差别的两段,此时谐振频率变成了大约15MHz的两个频点同时发射,被搜到的几率会大一些。但遗憾的是电火花法消耗电池能量过快。还有个问题是搜外星人的家伙搜到的东东太多,可能很晚才发现信息。

网友K:
最早的无线电通信就是利用火花放电来产生高频电磁振荡的。

网友C:
按视频所示,就是这样一个电路了

网友L:
水管包裹绝缘纸当做铁芯,上面导线间绕导线构成电感。铁管插入地下,这样铁管与线圈有一定电容,铁管线圈构成LC谐振器。电池的一端也接地。调整不同接地点控制蓄电池放电电流。加上导线天线。有可能传播很远。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原理上只要能用上述材料组成LC振荡电路 发射出高频波 是可以实现的

怎么保证频率落在接收范围?

网友M:
现在这种年代不是电报时代了,这种连频率都不知道的东西能被人听到概率可以买彩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