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MC9S12G128 64pin单片机利用中断设计一个灯的闪烁,为什么程序跑不起来

楼主(2015-09-07):
#include <hidef.h>      /* common defines and macros */
#include "derivative.h"      /* derivative-specific definitions */

void Mcu_InitClock(void)
{
        CPMUPROT_PROT = 0U;                /*不对时钟配置寄存器进行保护*/

        CPMUCLKS_PLLSEL = 1U;        /*fbus = fpll/2*/
        CPMUCLKS_PSTP = 0U;                /*伪睡眠时时钟源停止*/
        CPMUCLKS_COPOSCSEL1 = 0U;
        CPMUCLKS_COPOSCSEL0 = 0U;/*选择内部1MHZ时钟*/
        CPMUCLKS_PRE = 0U;                /*RTI时钟在伪睡眠时停止*/
        CPMUCLKS_PCE = 0U;           /*COP时钟在伪睡眠时停止*/
        CPMUCLKS_RTIOSCSEL = 0U; /*选择RTI时钟源为内部时钟*/

        CPMUSYNR_VCOFRQ = 0x01U;        /*48MHZ<fvco<50MHZ */
        CPMUSYNR_SYNDIV = 0x18U;        /*PLL倍频24+1=25倍*/

        CPMUPOSTDIV_POSTDIV = 0U;

        CPMUPLL_FM = 0U;                        /*FM OFF*/

        while(CPMU标志寄存器_LOCK == 0U)
        {
                /* Wait until the PLL is within the desired tolerance of the target frequency */
        }

        CPMUPROT_PROT = 10U;                /*对时钟配置寄存器进行保护*/

        CPMUCOP_WCOP = 0U;                        /*WDG为普通模式,非窗口模式*/
        CPMUCOP_RSBCK = 1U;                        /*BDM调试时RTI和COP时钟停止*/
        CPMUCOP_WRTMASK = 1U;
        CPMUCOP_CR = 0U;
}
#pragma CODE_SEG NON_BANKED

  interrupt VectorNumber_Vrti void ISR_RTI(void)
  {

      unsigned char i = 0;
      i++;
      if(i >= 1) {
      PT0AD_PT0AD3 = 0;
        i = 0;
      }

      asm("NOP");
  }
  #pragma CODE_SEG DEFAULT

网友A:
楼主你好!
在飞思卡尔的community找到一些相关的例子:
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docs/DOC-1493
你可以参考下例程怎么写的。

网友B:
初学者是不是应该也先跑一些简单的程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初学者是不是应该也先跑一些简单的程序呢

这个难道很复杂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难道很复杂吗?

不复杂,其实按照手册来,中断向量表没问题,向量号和中断服务函数能连接上。
中断配置没问题就很简单。
但是由于论坛没有16位的工程师,所以我建议你看看人家写的有用的代码和经验,应该是你哪里配置忽略了,你可以对比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