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池并联的问题

楼主(2015-09-07):
两节五号电池并联使用,会增回放电电流吗

网友A:
当然可以,但电池之间电压不同会形成放电回路,浪费些电能,所以最好同类型的电池才能并联,不能新旧并联

网友B:
电池直接并联使用感觉不是很稳定,有相关的均流芯片可以实现电源并联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