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采集到的数据如何实时上传上位机

楼主(2015-09-07):
用的CY7C68013,想要把AD采集到的数据实时上传上位机,是通过下位机还是上位机实现 请大神指教!

网友A(2015-10-17):
上位机给下位机控制信号,目前也在搞实时显示

网友B:
下位机负责采集数据,上位机接收数据显示,处理等

网友B:
应该是上、下位机都要有

网友C:
我想请问一下,slave fifo 模式下,auto模式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只是自动打包为512或者1024字节存储在端点缓冲区里面?还是自动上传到USB主机上,由上位机进行处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