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半双工时,MISO/MOSI中的哪一个是数据传输线?

楼主(2015-09-07):
   我们知道,SPI是可以工作于半双工状态的,那么半双工时,它的MISO/MOSI中的哪一个是数据传输线?SPI协议中有强制规定吗?
谢谢!

网友A:
看芯片手册不就知道了。

网友B:
看名称就知道
MOSI (SPI Bus Master Output/Slave Input)
MISO (SPI Bus Master Input/Slave Output)

网友C:
一个看硬件如何连接。还有看你的数据走向啊。严格的说。两个都是。

网友A:
楼上两位看岔了,他问的是半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