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k7 325t 与dsp6678 srio 调试

楼主(2015-09-07):
我最近在做k7325t和dsp6678之间的srio接口调试,负责fpga方面。用的xilinx的 srio ip核,利用该ip进行仿真(ip和带的仿真顶层文件)srio读写正确,link、port初始化成功,srio读写report记录正常。但是在下载到板子进行测试时有点困惑。(1)ip和带的仿真文件中包含不可综合的文件如:产生report、统计的verilog文件,若生成bit文件需要将不可综合的模块去掉(其实这些模块在仿真中作用是输出调试信息,在实际中作用不大),直接将srio_example_top、srio_dut、srio_request_gen、srio_response、srio_quick_start模块直接综合,map,布线,生成bit文件吗?
(2)我想和dsp6678做回环测试,刚开始想在fpga中将gtrx、gttx管脚短接,但是这样只能证明dsp和dsp和fpga之间的硬件有无问题,无法证明fpha程序的正确性。于是想将srio ip核解析得到的接受数据直接赋给srio的发射数据,但是srio接受到的数据包含一定的格式,我应该对接受到的数据进行解析吗?还是直接赋给发射数据?
(3)在仿真中是怎样实现transmit、receive的闭环的,感觉在srio_dut模块中进行的,但是还没有找到蛛丝马迹啊。但是在srio ip和的例化中发现信号:m_axis_phyt_tdata(out)、s_axis_phyt_tdata(in)例化的变量是同一个,这样和仿真中的闭环有关系吗?m_axis_phyt_tdata 为送入物理层的发射信号

网友A:
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啊。

恩,还要学很多东西啊。
现在我将bit文件下载到fpga中,在chipscope中采集数据发现clk_lock信号为高,port和link一直为低,初始化不成功啊。我是将example_top、srio_dut(包含复位,时钟,srio ip核)、gen_request、srio_quick_start、srio_response模块加入工程中进行编译。在仿真中clk_lock,port,link初始化正常。不知道您能不能给点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啊。

我的工程中只加入了primary模块,,没有mirror模块。我根据xilinx调试文档,用chipscope采集数据发现时钟,复位均正常。代码无错误,只有gt_rxdata不是bcdf(idle状态),我可以这样理解吗,因为工程中没有mirror模块,没有模块向其发送数据,gt_txdata不是bcdf,srio ip和没有进入idle状态,port和link初始化不成功。srio需要外部器件对其进行初始化吗?比如dsp6678

网友A:
我做的是K7与C6678间的SRIO通信。
一个应用是,K7上接了Cameralink相机,每接收一行,就向C6678发一行数据,每一帧发 一个门铃中断C6678.6678把处理的结果发回发到 K7,通过HDMI显示。
这个过程应用了xilinx的 RapidIO ip core,在这个基础上,自己写了一个ip core,实现了与与xilinx ip core协同,与C6678通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工程中只加入了primary模块,,没有mirror模块。我根据xilinx调试文档,用chipscope采集数据发现时钟 ...

兄弟,通了吗?我在用v5的板子,用的是SRIO V5.6协议,我看到UG503上说可以环回测试验证,然后我就在外部用SMA将TX和RX对接,但是这样,port_initialed拉低状态,难道不可以只使用一个核进行环回测试吗?必须要再加一个核吗?另外example_design的VIO必须给信号,才能实现读写吗,不是直接固化在程序里面吗?

网友A:
呵呵,通了,5G速率, 4x lane,很稳定。就是自己写那个ip core费了很多时间,编译一个大工程太慢了,有些测试你不在整个工程中还不行,编译一次要1个多小时,一天也调试几次,差点疯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通了,5G速率, 4x lane,很稳定。就是自己写那个ip core费了很多时间,编译一个大工程太慢了,有些 ...

厉害,在下佩服,望尘莫及啊。想请教大神几个问题,
俺在调试k7与dsp6678之间的srio接口,初始化成功,但是dsp卡在match id,maintence 中,求大神帮忙啊。还有想和大家讨论下xilinx srio ip核的例子中的自带例子中maintenance port的作用,文档上说是配置local 和 remote ip核的寄存器,但是在example_primary 模块中使用了maintenance port,但是在example_mirror模块中没有使用maintenance port 问什么呢?

若fpga作为从设备,那么srio ip和在配置时有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吗?

网友C(2016-11-15):
引用 网友A:
呵呵,通了,5G速率, 4x lane,很稳定。就是自己写那个ip core费了很多时间,编译一个大工程太慢了,有些 ...

最近在做XC7K325T的案子,用到SRIO,测试过程中,出现上电时SRIO链接4X掉1X...,概率5%左右,求指导

网友D:
两位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