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新手请教STVD挂载不了CXSTM8

楼主(2015-09-07):
打开STVD,选择TOOL→Options菜单项,切换到Toolset选项卡,
出现下面报警出错,出现下面报警内容.

warning: Toolset rootpaths have not been specified for at least one of supported toolsets.
confirm that the root path for the toolset that you are using have been specified

网友A:
好像是说工具箱路径没添加

网友B:
打开个程序,编译一下,会编译不了,然后提示你找到CXSTM8或者CXSTM32的根目录,找到了点确定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说工具箱路径没添加

是的,我们论坛也有相似的帖子,不过没看懂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开个程序,编译一下,会编译不了,然后提示你找到CXSTM8或者CXSTM32的根目录,找到了点确定就可以了 ...

嗯嗯,谢谢啦,折腾了一天没弄好,已经换IAR了

网友C(2015-10-18):
引用 楼主:
嗯嗯,谢谢啦,折腾了一天没弄好,已经换IAR了

除了更换就没有其他办法了?我也碰到了,一直在找根本原因

网友D:
IAR1.3和IAR1.4感觉也不太好使,编译效率明显不如STVD

网友E:
这个东西Keil支持吗?我一般都是用Keil开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了更换就没有其他办法了?我也碰到了,一直在找根本原因

直接无视就可以了,对编译没什么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东西Keil支持吗?我一般都是用Keil开发的。

貌似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开个程序,编译一下,会编译不了,然后提示你找到CXSTM8或者CXSTM32的根目录,找到了点确定就可以了 ...

已经解决谢啦

网友:
开发工具太少了,反而显得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

网友B:
:loveliness: 解决就好~

网友F(2016-05-21):
遇到同样的问题了,求楼主告知解决办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