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chip公司的USB2514芯片设计问题(一款USB HUB),晶振不起振?

楼主:
使用Microchip公司官网去下载了USB2514芯片的参考电路设计了一款USB HUB,但上电后没反应,求给位同仁分析,指点:
   1:用示波器打晶振,发现晶振没有起振;同时测量34引脚(PLLFILT)没有电压。
   2:设计使用的是默认配置,24和25引脚接地。
   3:电路是参考官方原理图和一块开发板结合的,其中27引脚(VBUS_DET)接3.3V。
   希望大家给点建议,谢谢! 已经整两天了,还是没有头绪。

楼主(2015-09-07):
原理图设计如下

网友A(2016-01-14):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lz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B(2016-03-01):
你好 我现在也再调试USB2514,和你遇到的是同样的问题,“用示波器打晶振,发现晶振没有起振;同时测量34引脚(PLLFILT)没有电压”  请问你这个问题现在找到原因了吗 我弄了两天现在还没弄好。

网友C(2016-11-28):
遇到同样问题,你们问题解决了么?电路没发现问题

网友D:
1M的电阻要焊上

网友E(2017-05-05):
我也遇到这问题

网友F(2017-06-20):
电路原理没有什么问题。大多是焊接问题QFN封装的不太好焊接,同时芯片底部的PAD一定要焊接好接到GND。
晶体的电容用18p。

网友G(2017-10-10):
楼主的问题后来解决了吗?

网友H(2018-03-22):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楼主解决了吗?如何解决的?

网友B(2018-06-04):
引用 网友I:
你量一下VDD。VBUS各脚电压是否准确。然后更换一下震荡电容值。

这个问题解决了,重新焊接了好几遍,应该是虚焊导致的。
谢谢了。

网友J(2019-03-11):
问题解决了就好。可能是热焊盘闹的

网友K(2020-08-27):
经验总结:本人最近使用USB2512B,开始也出现34脚PLLFILT1.2V的电压没有,晶振不起振的现象。
解决方法:25脚HS_IND必须100K到GND,以下引脚可以悬空:13.17.12.16.22.24.28.11这8个脚可以悬空。正常现象后34脚PLLFILT为1.2V(1.18V也有),14脚CRFILT为1.28V左右。晶振的1M欧姆电阻不焊接也可以正常工作。然后连接电脑即可读出USBhub,需要win7自动识别以下驱动。vx:NLYF00

网友K(点评):
需要win7自动识别安装一下驱动就行。